还是双桨的问题!

楼主(2007-09-08):
虽说贴上了桨标,但是一高速转起来,根本看不清什么颜色的在上,什么颜色的在下,我已经力够好了,但还是真难看得出来,可以说是基本上看不出来,高手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以一边贴,一边不贴就好一点,桨标和桨的颜色对比要鲜明

楼主:
恩,那我去试试看,不然搞得一块电完了都还没调好,看得眼睛都大了

网友C:
 建议:两条浆标贴在讲的重心处,位置自然就错开了,较好识别;观察双桨时,移动眼睛,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样很容易分辨双桨的。

楼主:
重心处?能请问一下重心具体在哪个位置?

网友D: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是这样做的,有双桨时随便调一个连接杆,转两圈,记住转的那一根,然后再试,如果有改进就对了,如果相反更厉害了就转回来然后再转另一根就是了。

网友E:
找个光线好的地方。 新手记得配复劳防用的眼睛, 省得打到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