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根线的舵机怎么玩?

楼主(2007-09-08):
买了套玩具,里面的舵机是5根线的,怎么接在普通接收机上面?

网友:
估计是开关通到的接不了舵机

网友:
控制板做在了接收机上

楼主:
这5根线分别走什么信号?

网友:
2根接电机,3跟接电位器的

典型的没板子的舵机

网友A:
那是玩具上的舵机

网友:
分体式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玩具上的舵机

别这么说,人家KYOSHO的MINI-Z系列的舵机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这么说,人家KYOSHO的MINI-Z系列的舵机也是这样的

那是接收板集成了舵机电路的,所以此板通用性太差

网友(2007-10-13):
这种舵机好像不通用吧。

网友:
谁都一样

火鸟的舵机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