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不锈钢门上的方孔是怎样开出来的.

楼主(2007-09-08):
请教个问题,不锈钢门上的方孔是怎样开出来的.

网友A:
手工的开法是在四角先打孔在用剪刀挖.在用挫刀修.

网友:
剪刀就太麻烦了把,我打过直接打排孔,然后挫刀挫

网友B:
这样做就行了

网友C:
多厚的板,多大的孔,可以用等离子切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