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ama 四合一上好像有一个舵机的接口坏了

楼主(2007-09-08):
我的机是科乐科的阿帕奇,四合一和它的lama4是通用的。
前两天换了一个坏掉的舵机,刚换好时还正常。
今天又试机时发现控制前后的舵机没反应,我把控制副翼的舵机接口拔下来替换上去,反应正常。又把控制前后的舵机插到四合一上控制副翼的接口也正常,证明不是舵机问题。
四合一完好无损,没有烧。那怎么回事呢?四合一上控制前后的接口坏了还是四合一哪里坏了?总不会是遥控器控制前后的摇杆坏了吧……
我是文科出身,电子白痴,借个地向高手求教,要不要换掉整个四合一?

网友A:
 没听明白。用替换法很容易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明白。用替换法很容易判断的

怪俺嘴笨。我的就是替换法。把两个好舵机都插到四合一上的接口试验过了,肯定不是舵机问题。
就一个问题是:四合一没烧,没碰撞,插舵机的接口自己就坏了……,除了换掉整个四合一,请问各位老大怎么修理 ?

网友:
插舵机的接口直接接解码芯片,一般不会坏

网友A:
替换法检查发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法检查发射机。

多谢!俺这两天就再找发射机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