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乐科 LAMA5 只能单方向转 电机问题找到了

楼主(2007-09-08):
前几天的 科乐科 LAMA5 的单方向转 问题确定为 电机

今天又有新线索  把两个电机 拿下来 (空载 ) 测量电流
发现一个 有1。14A  另外一个只有 0。3 A   但不知道 哪个是真确的 电流 哪个电机坏了

在询问无人解答的情况下 全拆

测量 绕组间电阻

电流小的 为 0.69  0.69  1.25

电流大的为 0.55 0.55 0.55

2组数据下来 感觉到情况大概是 电流小的坏了  因为如果烧了电流大的话  不可能那么准确全烧成一样的

这样 判断 是 电流小的断路

经过 逐个的 排查 目前已经找到有一个 接头 就是电阻大的哪个接点 有一处断了!!

看来连接上应该可以 但不知道怎么能连接上

原来的 接头是 用换向器的一个铜片压上的 现在能用焊锡把它焊上吗

因为先头非常短  手头又没有这样的线 不知道怎么接能好点 求教中!!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可以焊,先用美工刀把两端接头刮亮,再分别上锡,再靠在一起焊好就可以了,最好找一个可以夹东西的焊台辅助定位,不然很难拿住

网友B:
我有科乐科的正常的马达,也有电子万能表,但不知道怎么测电流:)哈哈,你教会我我,帮你测正常的电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焊,先用美工刀把两端接头刮亮,再分别上锡,再靠在一起焊好就可以了,最好找一个可以夹东西的焊台辅助定位,不然很难拿住

我修过好几个价值五百多的转子(电动起子里面那种直流十二刷的),都是这样接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科乐科的正常的马达,也有电子万能表,但不知道怎么测电流:)哈哈,你教会我我,帮你测正常的电流数据:)

非常好测量啊

先把万用表的开关 打到 电流档的 大电流(我用的 20A   无这个档的 5A 10 A 也可以)

然后把电机拆下来之后  电机的连接线 一头 接电池(原LAMA上的 7。4V 电池)的一个电极 另一个接头 接在万用表的 一个表笔上

另外一个表笔 接在 电池的 闲置接头上 形成一个回路 看看 表上读数 就可以了!!

网友:
真奇怪,按照你的解法,万能表没动静。。。而调到电压那档却能正常显示V数,证明是连通的啊。。
电池+接马达+,马达-接万能表+,万表-接电池-
或者电池+接表+,表-接马达+,马达-接电池-
都没动静显示000,马达也不转,我有2000u到10A,电压却正常显示7。XXv
哪里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 红色的表笔插的位置错了

表上还有一个红表笔的插口 是测量电流的!!

你把红表笔插到 那个 电流档的 插口上去 就好了!!!!!

网友:
更换一下试试吧。

楼主:
感谢各位 接头用 0.1的细线10根  包绕原电机线头 上锡 然后再把 另一头 夹在 换向器的铜片内用钳子 夹紧  效果还可以!……

网友:
哈哈哈!对对对,我插错头了,谢谢!
全新130马达,10A档,是0.42-0.46,一般固定在0.45的时间较长。。
我两个旧的180马达,一个是0.6 ,一个是0.42,性能不一样了,我也搞昏了不太确定0.42这个是不是转速慢了,一般老化了应该电流更大才对啊。。。请大家指教!
还有一个问题,电池饱电和电池快没电,测出的电流是一样的吗?
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0。45 不错 谢谢

关于有电没电的 实验没测过

分析应该是 没电的 电流加大!!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