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接口

楼主(2007-09-09):
我想问下 充电器的平衡接口 是不是就是电脑电路板里面用的那种4个孔的插头,可以用吗?(有2个的 有3个的 有多个的)

网友:
电子市场专门有卖的,2毛钱一对。

楼主:
我这没电子市场 买不方便  那电脑的可以用吗?

网友:
能插上就能用

网友:
把你电脑拆掉,然后拿电池比较一下即可明白

网友:
可以用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接口的 极性 因为电脑里的 接口是没有方向的 经常容易插错 尤其是着急的时候  而平衡接口的 一个面上是平的另一个面上是 带楔子的  反插的时候很难插上  所以请LZ  一定要注意   千万千万注意 否则插反 后果 两个容易一起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 充电器的平衡接口 是不是就是电脑电路板里面用的那种4个孔的插头,可以用吗?(有2个的 有3个的 有多个的)

可以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4585&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