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终于炸了!!!

楼主(2007-09-09):
终于成为500炸机第三人。

一直LP都说没有好好照一组500侧翻蛇钻的组图。以往照的上空侧翻都很不理想,所以一直想照一组低空侧翻的特写。
今天飞到第三组电的时候打算在自己面前的草坪上空来一组有绿色树林作背景的侧翻连拍照片。
当机子从右方高速飞临正前方低空时,对LP说了一声:“预备——”然后就轻轻上推油门猛打副翼,机子一下猛翻过来,变成底朝天机头向左高速掠过,这时感觉机头有点朝地下偏,高度掉得比预算的严重,一紧张,居然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就一刹那功夫,机子就高速肚朝天栽到地上。

由于是旋翼头先触地,损失相对严重。

损失:副翼杆、两个混控臂及螺丝、两颗横轴螺丝、两个大桨、一个85MG舵臂,另外头罩面漆有裂痕,其中一个没装胶粒的孔有破损。

触地一刹及时收油,大齿没事,主轴是否有事还不能确认。

最痛苦的是事后问LP有没有把过程照下来,她居然说一紧张忘了按快门。

损失照片

今天的其他照片:

最后只好用V1解瘾

后续:http://bbs.5imx.com/5imx/viewthr ... page%3D1#pid2436261

网友A:
慰问一下

看照片我觉得V1上照,特别是您头罩两侧的开的散热窗,象鲨鱼一样

网友:
……看起来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一下

看照片我觉得V1上照,特别是您头罩两侧的开的散热窗,象鲨鱼一样

现在的这个V1是闪光银喷漆头罩,实物整个基本上是金、银、黑配搭,金属感很强,照片看不到真实效果。
因为定位是“敏捷、高科技感的很小巧的无人机”,所以把动力和灵敏度都改得很猛很灵巧,头罩的大小比例有意让人有机子很小的错觉,很多人看了都觉得实物很有特色,就差尾舵没有升成双推的,因为觉得双推太复杂累赘,破坏了视觉效果,反正要精度的话我还有一架pro。
现在这架V1和500搭配,对比很强烈——从视觉效果到飞行效果。

楼主:
正在构思一个500的头罩涂装方案,要求是:

1、即使用手涂漆都要觉得好看,以后可以反复局部修补都不会显得破旧,有点迷彩的味道;
2、也是用无人机或机器人的概念,要很酷很另类。
3、色彩还是要利于远距离判断姿态。

不知能不能想出来。

楼主:
以后飞500还是高一点,现在有点心疼!

网友:
同情,飞高点确实安全!错个舵一般都能救回来。希望LZ爱机早日修好,重返蓝天

网友:
真正的一个字 爽

飞机必须得炸,除非不飞

网友:
我最近也要处女飞了,不过是PRO的,哎,到事情请大家看肯德机图片吧~!

网友:
和尚头是你的专利,建议头罩前方上六个矩形阵;
头罩下方顺延机身抽出一条黑线,使得机身和头罩连续起来,机体视觉上更加修长,您看论坛上面那个红箭喷气机的广告,中间一条白线贯穿了全身,直机优秀的头罩应该考虑搭配机身,而不是一个独立出去的单元,象您V1开出的散热窗,在机尾和头罩中间形成了一个过渡区域,似的视觉上形成缓冲,尾巴和头罩完美结合;
白天黄色最亮,原来的色彩就不错;
如果考虑到修补,喷个豹子头 金钱豹哦

引用 楼主:
正在构思一个500的头罩涂装方案,要求是:

1、即使用手涂漆都要觉得好看,以后可以反复局部修补都不会显得破旧,有点迷彩的味道;
2、也是用无人机或机器人的概念,要很酷很另类。
3、色彩还是要利于远距离 ...

网友B:
慰问下,炸得比我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慰问下,炸得比我严重,

哎呀,已经有过两次倒飞炸机的经验,发现倒飞炸机是最惨的!

楼主:
每次起飞都在想到底会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炸,这也是特技飞行的乐趣之一吧。

不过今天总算给几个没见过3D飞行的朋友一个震撼的印象,总的来说今天飞行放得还是比较开,平时练习即使是3D,动作之间还是比较拖沓的,今天的动作比较紧凑。

以前都是平时飞得好好的,朋友们一过来看,往往是一起飞就栽了,搞得我自己都觉得平时跟他们说的特技飞行是在吹牛,今天好歹爽飞了三组电池,了了一个心愿。

网友:
恭喜首炸

网友:
损失严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