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陀螺仪~

楼主(2007-09-09):
我用的华科尔的G010陀螺仪,现在锁尾相当不稳。401太贵又买不起。请大家推荐一款价格在100--400元的陀螺仪。谢谢~~~

网友:
ESKY-0407A、COLOC-GY400

网友:
加点钱买GL730吧

网友:
我也是用的G010  调好了没问题的

我都用他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华科尔的G010陀螺仪,现在锁尾相当不稳。401太贵又买不起。请大家推荐一款价格在100--400元的陀螺仪。谢谢~~~

估计你要其它的也难稳,可能是其它问题引起的

楼主:
我想也是可能是尾翼组的问题 虚位太大。陀螺可能 没问题~

网友:
都差不的,在高手的手里...

关键是你要会调.

网友A:
不要买了,思想再斗争一阵子,技术再积累点,赚点钱直接上401!

网友:
练好技术 说不定这个陀螺还挺不错呢

网友:
除了401,其他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了,思想再斗争一阵子,技术再积累点,赚点钱直接上401!

恩~ 不买了  花钱买一个也就好那么一点点不划算。还不如一次到位!  有道理

楼主:
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我的飞机在旋停时总是会轻微的向右转呢? 猛推猛拉油门摆动也不大。方向舵中立点时尾浆也是平行的。但就是会慢慢向右转  我的6EXHP,要把微调调到向左40左右能不打转。这样是否正常呢?是不是只要结合微调能够锁稳就算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我的飞机在旋停时总是会轻微的向右转呢? 猛推猛拉油门摆动也不大。方向舵中立点时尾浆也是平行的。但就是会慢慢向右转  我的6EXHP,要把微调调到向左40左右能不打转。这样是否正常呢? ...

我的华XX的陀螺,也是会慢慢慢慢的往一边转,必须是不是修正一下尾舵,至今无法解决

网友:
慢慢修正吧

网友:
调尾舵机位置,减小正螺距.(减小顺时针的旋转力).试一试.

网友:
GL730或者GL700

楼主:
解决拉 原来是微调量不够。微调再给大点就不会偏了

网友:
G010陀螺仪长什么样呀?

网友:
GL730··我现在就用的这个··还不错··

网友B:
401,新的买来850块,玩它一年,注意点别炸坏,还是能700卖掉,一年才等于花150块,合算啊

网友:
401,早晚会上,一部到位。

网友:
 调试是关键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1,新的买来850块,玩它一年,注意点别炸坏,还是能700卖掉,一年才等于花150块,合算啊

401咋这么保值涅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1咋这么保值涅

呵呵,因为太多的人相信小日本的东西比国产的好!自己飞不好就是因为没用日本的东西!虽说他确实也不错!
模型的东西好像目前国内比较高档点的东西大部分是日本的?为什么像美国、德国这类的国家好像没有啊!是我们见不到(还有就是我孤陋寡闻),还是他们技术不行生产不了??(这个不太可能)

网友(2008-04-27):
401。。。省吃俭用也要买

网友:
006都可以调得很稳,更不用说010,关健在调机,可以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