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6EXHP,有个功能不太会用。请高手帮助~~

楼主(2007-09-09):
6EXHP里有个功能是“REVO”,说明书上讲是混控尾翼的。还有一个是“GYRO”
陀螺仪
混控。我完全搞不明白这两个功能的区别。 我现在2个功能都没有开。也照样能飞。不知道他们的作用及区别。请会用的帮解释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REVO是尾翼跟轴。“GYRO”是调节陀螺仪感度

楼主:
那一般这两个功能需要设置吗? 我用的是G010陀螺仪。我现在没开也能飞啊 陀螺仪感度不是可以直接在陀螺仪上调吗? 那控上的GYRO感度又有何意义呢?

网友A:
在悬停过程中如果突然猛推(或者猛拉)油门机头偏向得厉害的就打开“REVO”这个功能,如果陀螺仪锁尾优秀的话可以不开此功能, “GYRO”这个功能仅对双感陀螺仪有用(就是有3个插头的那种)

网友B:
 没用,一般不用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