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尾像时钟一样,一下左一下右地摆,而且频率很固定

楼主(2007-09-09):
450的尾像时钟一样,一下左一下右地摆,而且频率很固定,每一秒钟摆一下,不知是什么原因????摆过幅度大概3度,也就是摆1CM,大家遇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你都是元帅了,这个小问题解决不了吗?

网友B:
皮带扫齿了吧

网友:
元帅级的在这里最好不要提小问题,要不然会遭人笑话的。

网友:
陀螺感度过高?

网友:
陀螺感度太大、尾推机械虚位、皮带传动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扫齿了吧

检查过没事~~~本来没事的,是有一次大奖打到墙壁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是元帅了,这个小问题解决不了吗?

电直很少真的拿出去玩啊~~~

网友C:
我新装的机也出现同样问题,把感度调低,延时调长后,尾巴稳定多了

我是用辉盛锁尾 你是什么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新装的机也出现同样问题,把感度调低,延时调长后,尾巴稳定多了

我是用辉盛锁尾 你是什么尾舵机?

GWS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网友:
gws不行的,我试过

换辉盛9克把,我现在基本上淘汰下所有的gws的了,以前用gws5克锁尾。老是漂,力量不行。

网友D:
我也是这样规律的舞动,但有时候飞又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规律的舞动,但有时候飞又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不是皮带松了 ?

网友:
请检查尾桨夹固定螺丝是否松脱。
主轴轴承有无损坏。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经验,结果就是尾桨夹固定螺丝松脱。

网友:
同问~~~~也有同样问题,但经常把油门微调调高些、螺距微调调低就好了,在航线直行中经常发生;一直未找到原因,怀疑舵机问题,刚换了舵机(三个),好了没几天又开始了。
另很奇怪,顺时针航线尾舵经常有延时,拟时针就好了;

网友E:
感度太高了好像。我是用50%,大于70%尾巴就要开始抖了。GY240陀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度太高了好像。我是用50%,大于70%尾巴就要开始抖了。GY240陀螺。

是上下抖, 感觉和感度无关, 和转速、螺距似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