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V电瓶充满电后电压应该是多少伏?

楼主(2007-09-09):
请教:6V电瓶充满电后电压应该是多少伏?之前没有用过电瓶,对这个不是很清楚,这个电瓶是用在小孩子电动摩托车上的。还有,电瓶放电电流最大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充满后为本电池的1.2倍,6V就是7.2V,电瓶放电:内阻较大,放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后为本电池的1.2倍,6V就是7.2V,电瓶放电:内阻较大,放电电流

谢谢你的回复!

我自已也搜了一下,找到如下答案。这是zongqing52 别人的贴子内容,很详细。
电瓶,就是铅酸蓄电池,一用10小时充电率充电,7AH/10=700MA。就是700毫安充10-12小时。你要用250毫安充就是7000毫安除以250毫安等于28小时,再加2-3小时,这是初充电或是完全放电后的充电。你要用1.2A电流充也行,那就是快充,全充要:7/1.2=5.83333.....。充5小时就行了,但电瓶易受损不如小电流充,可延长寿命。
   铅酸电瓶无记忆,可随时补充电,补充电量是放出电量的1.2倍。
   铅酸电瓶单格电压是2V,12V就是6格串联,充足的电瓶单格电压是2.2--2.4V,6格就是13.2V--14.4V,电压低于10.5V就是完全放电了。电压低于10V就是断格了(坏了)
   电瓶不要充得太足,也不要用得太亏,更不要大电流充放,这样都会引发断格,且无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