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轴承的加强,今天做好的

楼主(2007-09-09):
由于无刷电机用在船上时,转速高于30000转,特别是空转的时候扭力实在厉害,很多轴承都承受不了,后果可想而知。
为了保护贵重的电机(飞高的,450~550元啊),今天做了一下加强,希望能达到保护电机的目的。
如有更好的保护方法,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做什么用啊?

网友:
换高速轴承~

楼主:
现在的高速轴承都是流野居多。 买了也不保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高速轴承都是流野居多。 买了也不保险。

拆硬盘内的轴承

网友:
没看错是不是换了个内圈大一点的轴承然后在里面加了个紧安装的轴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硬盘内的轴承

硬盘转速才7200/min 我们电机转速有30000-40000R吃得消么

网友:
如果轴承一爆,卡住磁铁,,电机就直接烧了~

网友:
如果转速太高,建议装陶瓷轴承,像LZ电机那么小的角接触,估计70000rpm不成问题。

网友:
NND..一个150元,吃得消么?

网友:
国产的不用,我买一个才90多

网友:
90元,我就消费不起,电机两边一边一个~

网友:
后面不用装

网友:
  高消费啊

网友:
换大轴承了

网友:
用导弹陀螺仪上的液力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