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一定要用770S接收机么?R770S好在哪里?

楼主(2007-09-09):
我的是9X的控,想买一个接收机用在我的亚拓450SE上面,发现JR R770S 和R700价格差距不小啊。但是不知道R770S到底好在哪里?这么多的价格差别实际使用中有明显的差距么?
请大家赐教

网友:
一个PCM,一个PPM。。。
PCM比PPM防干扰性强。

楼主:
除掉防干扰性,其他功能是不是一样?

楼主:
77S是变频的,我的9X2不是变频的。

网友:
没说一定要用77S吧?
虽然我的450SE用的是77S,但是我的固定翼,都是飞高或则红鹰RD600,一样好用,不抖舵、不失控,一样好用!

楼主:
固定翼用兼容的没问题,相对来讲对接收机要求要低一些,炸机成本也低。

如果700只是抗干扰差一些,那还是700性价比好啊。

网友A:
周围没什么大干扰源的话什么接收都差不多. 只要本事质量过硬就行了.

网友:
我用649,没抖过舵!还是PCM的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围没什么大干扰源的话什么接收都差不多. 只要本事质量过硬就行了.

我是超级菜鸟,买了一个37#,只飞了2次,算是离开地面了,不小心轻轻的打到了家具,坏了一个零件就放下了。后来收了一个450SE,一年多了,到现在还没有装起来  ,只是在模拟器上面飞过: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现在一个二手的R700多少钱合适?: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B:
飞电直还是用PCM的好。R700我上个月卖了一个260包邮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电直还是用PCM的好。R700我上个月卖了一个260包邮出的

哦,好便宜: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我玩了很久PPM的 都没失控过 炸机是人为的

楼主:
那就收一个R700好了,便宜又实惠。

网友:
  劝一下,还是收770S好...

我试过用700.由于电直干扰比较大...偶尔会有跳舵出现,但不严重.

楼主:
现在收一个770S要多少钱?问了几个商家都没有货,不知道二手的要多少钱

网友:
1 PCM信号好!
2 小接收18克.
3 7通电直够用
4 R770S还带矢控保护功能.可以定义油门和其它通道舵机的失控点.
用好点的接收不亏的.也许少炸一次差价就出来了哈.
好马配好鞍啥.
我的60#用的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