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刷电调打嗝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9-09):
此图为我的有刷电调 从电机起步到最高速都存在打嗝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强烈建议把楼上这家伙贬为列兵,发一支步枪让他去站军姿!!!!!!!

此帖我发出18个小时,望眼欲穿的等待有人告诉我原因,终于看见有人回帖了,进来一看。。。。。一个表情!!!!

网友:
再來一個表情...

打嗝的情形是什麼??

看電調好像是燒掉的樣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您先告诉我们:
1、该单向电调您用在什么模型上面?
2、说明书上是否介绍有刹车功能?
3、FET管是什么型号?
4、14个脚的IC是什么型号?
5、动力电源电压几伏?
6、马达是什么型号?
有了上面这些参数后别人才能帮您分析!
另:我估计该电调没损坏。打嗝另有原因。

楼主:
请您先告诉我们:
1、该单向电调您用在什么模型上面?
从淘宝买来自己diy的
2、说明书上是否介绍有刹车功能?
没有说明书,所以不知道,不过估计没有
PS:能不能介绍介绍,刹车功能是什么意思?瞬间反向电压么?
3、FET管是什么型号?
上面的字全摸了
4、14个脚的IC是什么型号?
同上
5、动力电源电压几伏?
标称能力是25v上限,我使用过24v
6、马达是什么型号?
普通的390电机 用9050螺旋桨在12v时候电流1.17A 在24v时候2.7A。
有了上面这些参数后别人才能帮您分析!
另:我估计该电调没损坏。打嗝另有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DIY?有原理图吗?就您现在描述的情况,还是比较难分析……

刹车功能是什么意思?
答:不是给马达加反向电压。请看第二张照片,第一1~5只FET截止后,第六只FET会导通(从上往下数),将马达的两端短路。马达在切断电源后由于惯性不会立刻停止转动,且转动时间由原始转速和负载大小共同决定,刹车就是利用马达的惯性产生的电压、电流使马达在短时间内停止转动。。
您可以做如下试验:给马达加上额定电压使马达高速旋转,当切断电压后立刻用一导体将马达的接线端短路,您将观察到马达会立刻停止转动。

若您这电调不是用在车模上的话可以将第六只FET拆除,没准打嗝也就解决了。

楼主:
今天在强光和放大镜下看清了,6个FET都是sub75n03-07

网友:
用万用表测出5只并联FET的G极电压是否有高低跳动的情况?将第6只FET拆除后接通电路试试。

楼主:
IRF530N 和 sub75n03-07 能不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