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450se与v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9-10):
如题

网友A:
最大的区别是价格
最小的区别是结构
真正的差别是颜色
其实说回来没什么差别,就看见一个横轴粗了,横轴连接件的几个金属件和SE不通用了

网友B:
除了V2大桨夹里有止推轴承以外,其他的就基本上不叫区别了。

网友C:
没啥大的区别

网友D:
买套v2德中联和大桨夹给se换上,基本上就是v2了

网友E:
呵呵,升级的只是小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