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公斤的飞机得装多大的发动机?

楼主(2007-09-10):
本人准备做一架无人机重量在20公斤左右,拉力不需要太大在6公斤左右,请问需要装多大的发动机?蚝油率最好要小一些,现在看中3W的发动机但好象都是两冲程的,请问有没有四冲程的汽油机大家推荐一下吧!

网友:
只能用汽油机,没有第二个选择。6公斤拉力啊,50CC的二冲应该可以。你整机重量20公斤,拉重比只有1:3左右,不太好飞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是啊,我也是帮别人配,四冲程的要多少cc呢?二冲程的一小时要多少油?四冲程的要多少油?

网友:
要去问工程师了

网友B:
用二冲程的油耗会小一点,但力肯定是四冲程的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二冲程的一小时要用多少油呢?谢谢

网友(2007-11-25):
120级的发动机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26cc美乐迪,完全提供6KG拉力,500ML燃料可以维持飞行20分钟以上
如果换50CC的DL,800ML燃料可以维护20分钟以上,拉力可以提供稳定的9KG以上的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二冲程的油耗会小一点,但力肯定是四冲程的大!

倒了吧

网友:
请问120级的四冲程发动机  拉力多少公斤?
125CC排气量的摩托车带3个人都还可以跑个60KM/每小时  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