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打印机串口线的疑问

楼主(2007-09-10):
几年以前玩FMS制作的串口线,那时操作系统是win98,一切正常。很久没玩了,昨天再想玩,可是在校准时,各通道都没反应。难道是接口线坏了,可能性不大,当时用热溶胶把元件都固定的很好,包起来了。还有什么原因呢,难道是winXP操作系统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
检查一下,串口设置是否正确,如果有两个串口,应该接到COM2。WINXP可以玩FMS的,我一直用。

网友:
串口是很不好调整的!特别是XP操作系统!

网友A:
XP可以用音频线玩,直接插在声卡里那个录音控里,稍微设置下就OK了.
下面是方法http://www.gxmodel.com/simulator/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可以用音频线玩,直接插在声卡里那个录音控里,稍微设置下就OK了.
下面是方法http://www.gxmodel.com/simulator/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

音频线在伏特巴遥控器上怎样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