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电池的容量

楼主(2007-09-10):
我去年买了块
聚合里
电池
11.1V 1000MAH(电池是上海产的 OEM TCL的 )
几乎没用到4次循环 听人说这样容量会降低的 现在有什么方法怎么测容量啊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如下:
做一个恒流负载,且能在放电终期切断负载——用一双组触点继电器的一组触电来控制负载的切入和断开的电路,再做一个电子跑表控制电路,计时的启动和终止由同一继电器的另一组触点控制。
恒流负载的作用:当放电的中、后期,不会由于电池电压降低而使放电电流减小。
电子跑表的作用:当电池放电到额定值时能精确地记录放电时间。
两个数据的统计即为:XXXXXmAh。

网友B:
是mAh,不是mA/h,是乘不是除

网友A:
谢谢您的指正! :loveliness:

楼主:
用万用表 可以检测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只能用于估算,非常地不精确!

网友D:
要精确可以买好东西测。要几千

网友E:
容量最简单就是放电 用个电流表串个 大功率 可调电阻 并联个电压表
然后在 看一下时间 在多少时间可以把电压从 4。2 放到 3。6 然后时间乘电流 就知道了

网友F:
这里有电池冲放电曲线仪
http://www.ygxx.com/article.asp?articleid=403
http://www.ygxx.com/article.asp?articleid=223

楼主:
不错的仪器啊`

网友G:
可以用CBA来检测单片电池的容量,电池冲满后,用1C的电流来放电,截止电压为2.8V,最后测出的容量就是电池的真实容量。:loveliness:

楼主(2007-12-16):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

楼主:
不错的仪器啊` 就怕是买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