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机摆尾,请王立刚先生指教.

楼主(2007-09-10):
王先生你好,我的机(尾巴对自己)加油时向右摆,收油向左,我按说明书把背后的12号开关搬过来再调V1,V2.情况不能全部消除,是不是要调舵逻仪配合?谢谢.

网友A:
谈不上指教,分享经验还差不多

1 陀螺仪感度再加高,

2 再不行,大桨螺距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不上指教,分享经验还差不多

1 陀螺仪感度再加高,

2 再不行,大桨螺距降低

啊!真的可能是我的大桨螺距太大,停时约+4.5度,我明知是大了点,但我感觉这个角度用很低转速,机就轻游悠地升起来,电流和声音也不大.捎后我按你的指导再调节,看结果如何.谢谢你.

网友B:
啊!真的可能是我的大桨螺距太大,停时约+4.5度,我明知是大了点,但我感觉这个角度用很低转速,机就轻游悠地升起来,电流和声音也不大.捎后我按你的指导再调节,看结果如何.谢谢你.

這樣不成,普通模式時油门最低時-2度,油门最高時+10度,3D時-10至+10如果不是這樣,你的JJ转速低大桨螺距太大,JJ飞起時好容易又高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真的可能是我的大桨螺距太大,停时约+4.5度,我明知是大了点,但我感觉这个角度用很低转速,机就轻游悠地升起来,电流和声音也不大.捎后我按你的指导再调节,看结果如何.谢谢你.

這樣不成,普通模式時油门最低 ...

谢谢指教,我们四个朋友都是WK60#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别说是_2度.就是0度,油门加到70%也很难离地.转速有点惊人.当调到+2度,机就可以正常飞.我们都是新手,身旁没有高手指导,闹出笑话请大家别笑.垦请网上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朋友的指导,我用控的V1,V2把大翅调到0--10度,摆尾基本消除.

网友:
要調到-2至+10,因為如果设有-2度......當飞机飞上高空很难下降
不過新手学習悬停0--10度都可以

网友:
背面10号小开关拨到开的位置后:

V2  旋钮是大桨的总行程,楼主先前是行程太小了例如:2-8度

正常应该是-2 -  +10

V1  是摇杆中点时的0度微调

楼主:
王先生,太感谢你的热心指教,上星期炸机,大翅断了,拉杆的乱成一堆,机身也断裂,精神大打截扣.今天振奋精神,把机大体修好,按你的方法,踪于把大翅的角度调到-2__10度,试飞感觉前所未有,机可以非常平稳地慢悠悠地升起,也可以猛烈的跃起.尾巴一点不动,悬啊!
这机还是原机的WK_006驼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