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450SE原配电调电机

楼主(2007-09-10):
为什么要把油门(第3通道)设置成反向呀,奇怪,改美国手了,正向就是反的,说是新手常见问题,但是,为什么上来就要反向呢?奇怪,就是好奇的问下.

网友A:
futaba的都这样,没办法

网友B:
不目标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原帖由
spal500
于 2007-9-10 10:06 发表
不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遥控器油门是反的,装450SE上,必须把第3通道设置成反向,要不,油门是反的,
但是接2通的电车上,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才奇怪呢.
真奇怪真奇怪

网友C:
呵呵,每个控都不一样!

楼主:
我用6EXHP 接受机也都一样,接2控车上,舵机接1,电调接3,就是正的,
接450SE原配的电调+电机也是3,就成反的了,狂晕,感觉是电调的事
不理解,大家接9X2也反的吗?如果不是,就更不理解了,(没感把450SE的接2控上,哪个电压最大4.8还是4.2忘了,怕烧了)
要不说奇怪呢,呵呵 不会是电调接反了吧了,电调的接线没有多出来的一块保护,但是看颜色的线接的,不会是应该反过来接吧,怕怕,没感试,怕烧了,

网友D:
6EX就是这样的,都要把油门反向。我用SJM的原厂电调和亚托的原厂电调都是这样。说明6EX的油门预置本来就是反的。

网友E:
反的不需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