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再再谈450尾巴中立点的选取 之 纠正贴

楼主(2007-09-10):
上次写了篇中立点的调整,地址如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1020&extra=page%3D1
在这段时间的实战中发现,有些我理解错误的地方,这次顺便来个纠正,
以免误倒大家,呵呵。

*飞3D的模友中立点还是要设置的,不要相信尾轴的铜滑套在尾轴中间的
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在极限飞行中是行不通的,哈哈。。

*不飞3D的模友可以跳过,因为普通飞行时尾轴的铜滑套在尾轴中间也可以
获得不错的锁定效果。

请大家按照下面的步骤来调整中立点:

1.确定控的RUDD微调为0,JR中是SUB TRIM中RUDD为0,把控中的GYRO感度调到非
锁头状态,JR是小于50,我设置为30。

2.通过机械调整使得尾轴的铜滑套在尾轴的中间。

3.飞机电源不用拔掉,来到控的尾舵微调部分,JR是在SUB TRIM中的RUDD选项,通过
调整RUDD的值使得尾轴的铜滑套靠近尾波箱

4.拔掉飞机电源,将控的GYRO感度调到锁头状态,JR是大于50,我设置为80

5.重新插飞机电源,这时候尾轴的铜滑套在尾轴的那个位置就是你要飞3D的中立点啦。

上面步骤详细过程或分析:

步骤2:
插飞鸡电源,待陀螺初始化完毕后,调整尾舵鸡连杆和连杆点到尾舵鸡上螺丝点的
连线成90度角,此时尾轴的铜滑套在尾轴的某个位置上,通过调整尾舵鸡在尾管中的
位置,使得尾轴的铜滑套在尾轴的中间,此时尾桨打折后成成一条直线。

当然,通过调整尾舵鸡的做法可能会改变整鸡的重心,不过比较方便,有条件的模友
也可以调整尾舵鸡连杆的长度达到同样的效果。

居中后,左右打尾舵看看铜滑套是否撞墙了,如果撞墙了就调整陀螺仪的行程
(以不小于100为佳),使得左右铜滑套刚好碰到尾波箱和尾桨夹,这时候尾舵
鸡是没有吱吱声的。好了,鸡子的机械调整完毕,剩下来的是电子调整了。

我在上次的文章中说要通过移动尾舵鸡在尾管中的位置,使得尾轴的铜滑套靠近尾
波箱这种机械调整法是严重错误的,在此向众多模友道个歉。。

步骤3:
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得打尾舵的时候左右行程一致,如果通过机械调整尾轴的铜滑套
靠近尾波箱,这样尾舵的左右行程就不一致了。

设置RUDD值的大小也很有考究的,总的来说,3D飞行时,大奖转速高时,RUDD值低
一些,就是铜滑套靠近尾波箱,但离得比较远;大奖转速低时,RUDD值高一些,
就是离尾波箱比较近。

以我的为例子,
飞3S的时候,我设置RUDD为60
飞4S的时候,我设置RUDD为40,如果也设置为60的话,飞机向左自旋的速度就会比
向右自旋的速度快很多的。

至于是L还是H,每个控是不同的,试试就知道了。

问答题:

1.中立点设置之后,发现尾巴自旋速度比较慢怎么办?
答:调整控中的D/R ,设置RUDD值为100%以上,如110%,可以边调整边试验,找到
一个合适的值。

2.发现急推油门几下之后,正常机体方向应该保持一直,但是发现飞机尾吧向右偏移
了(人正对机尾),怎么办?
答:在步骤3中,拔RUDD值设置大些(尾轴的铜滑套离尾波箱近些)

完了,还是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等哪天飞3D了再来慢慢研究!

网友A:
你动了微调,舵机臂和拉杆还是90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动了微调,舵机臂和拉杆还是90度吗?

动了之后就不是 90度了,
所以要在调整为90度之后才动微调,
目的在于左右行程保持一致啊。

网友:
那我感觉还是动完微调后,保持90度为好! 其实如果保证左右旋转速度一样,是以中立点为准的左右行程,并不是以尾轴的行程为准.我从开始飞到现在,都是调好合适的舵机行程后,打右舵到底,断电,调尾舵让尾推靠住尾波箱,留出点间隙.无论何种模式,尾巴从没出现过问题,基本上全部交给401处理,先后用过2个尾舵机,3153和现在的401HB

网友B:
LZ的调整方法是错误的.

你能保证滑块在尾轴的中立点时就是非锁尾状态悬停时的那个点么?.
----中立点的选取是非锁尾时悬停时的那个点.因为那个点陀螺和尾舵机的修正量最小。详细请参考本人的401中立点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保证滑块在尾轴的中立点时就是非锁尾状态悬停时的那个点么?.
----中立点的选取是非锁尾时悬停时的那个点.因为那个点陀螺和尾舵机的修正量最小。详细请参考本人的401中立点的帖子.

呵呵,我没有说滑块在尾轴的中立点时就是非锁尾状态悬停时的那个点哦。
我只是说要先把滑块设置在尾轴的中点,然后通过调整SUB TRIM来设置中立点。。

中立点的选取是非锁尾时悬停时的那个点,这个说法没有错,

我的目的是达到极限飞行时(4s,大奖转速3300rpm )尾巴稳稳的, 我所写的是经过测试得来得,不是空谈的哦。

你说的是结果,我写的是达到这个结果的详细步骤和分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