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2炸机了,好在改成了SE的横轴

楼主(2007-09-10):
在3D飞行时炸机,好在改成SE的横轴 没有多大的损伤,主轴都没有弯。坏了个尾管,大齿盘,皮带和SE横轴还有一付新空的波纤测试桨。没有改之前炸的V2中联都坏了 花了我2百多。

在这里我要感谢安大,是他们提供的轴承,使我的摔机成本降低

网友A:
什么轴承,怎么还能降低炸机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轴承,怎么还能降低炸机成本?

就是把V2的横轴改成SE的横轴的轴承,其他的不用改,改成后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B:
用SE的横轴的话可以用V2的悬头吗?

网友:
V2故意把横轴搞的那么硬

网友:
V2的横轴粗呀,是4MM的。450SE是3MM的。

网友:
没有飞过V2,保留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E的横轴的话可以用V2的悬头吗?

完全可以的,只需要换个轴承和SE的横轴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保留V2的原样。

网友:
那买V2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呵呵,这样好像就是根本没必要上V2了

也可能好处是想硬的时候就换回来原来的4MM轴承,多点选择吧?

网友:
玻纤桨也会断?

网友:
V2性能是很好,但是他对爱炸机的摸友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横轴太粗太硬了,炸几次就把中联炸变形掉了,中联变形后,飞机就会震动的厉害,性能就更加的差了,除非您换新的V2中联,一个要200多,有点贵啊,不过您的经济能力好的话,那到无所谓了 炸一次换一个也没有关系, 我是受不了才改的,因为我的V2只炸了3次中联就变形了,

网友C:
那V2比SE贵上的1000多块钱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V2比SE贵上的1000多块钱还有什么意义?

难道贵在横轴上吗?V2的横轴10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