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不锈钢可以和普通碳素钢焊接么

楼主(2007-09-10):
请教 不锈钢可以和普通碳素钢焊接么,需要什么特殊材料还是设备?氩弧焊可以么?

网友:
不用氩弧焊也行啊,就用不锈钢焊条也行。

网友:
比较厚的话用普通焊条就可以。

网友:
用不锈钢焊条可以,普通焊条不大好焊

网友A:
不要求強度可以焊錫。
goot有種叫不锈鋼焊劑,加上就能焊錫。

网友:
LS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求強度可以焊錫。
goot有種叫不锈鋼焊劑,加上就能焊錫。

找到了:
http://www.goot.co.jp/item.html?c=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