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和西尔电机,谁的毛病?

楼主(2007-09-10):
我的好盈25A电调配西尔FX460
电机
,一开始设中进角,电机不转,还吱吱叫,过一会电机猛的启动.改为低进角后可以正常启动,没过半个月,又出现了和设为中进角一样的毛病,请好盈和西尔的厂家指导一下,该怎么办?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启动方式是否已经设为“柔和”?(不能选“普通启动”和“超柔和启动”)

楼主:
是定的柔和启动方式,用好盈设定卡定的.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毛病
我的两个好盈40A电调也是这样的,寄到厂家修好了,但是其中一个又坏了。我还是找高手给我调试的。不知何故,谁叫好盈名气大我才买的。我在网上已经看到这种好盈电调同样的毛病不下五个案列,温度高是其主要问题,你就是把油门锁定,多推几下油门电调温度也会升的很高。

网友C:
原来好盈除了贵毛病也这么多啊?

网友D:
是否有可能电调进角和启动恢复为默认模式(低进角和普通启动)

网友E:
老问题了呀

网友F:
我用40A电调配西尔FX460,开始定超柔和启动和低进角,电机启动不唱,后定高进角正常了

楼主:
中午回去又重新看了一下.发现启动设在"普通"项上了,改回柔和启动,一切正常.不好意思,是我的疏忽.

网友G:
拜托!你用25A的电调?我用好盈30A的配FX460都会很烫,现在都不感用了!

网友H:
现在有了新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