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 设置

楼主(2007-09-10):
请问陀螺仪单根线要插77S 的哪个位置? AUX2 OR GEAR ?
遥控上感度开关又是哪个?

网友A:
AUX2 多看说明书

楼主:
我的雷虎是插在GEAR,感度也是用GEAR开关。但用在450SE上就不行

网友B:
插第七通道。开关时GE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第七通道。开关时GEAR

我的450SE就是在7通道的,手动时RUD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第七通道。开关时GEAR

我也是。

楼主:
77S的第七通道就是AUX2, 感度开关是GEAR ?

我现在感度开关是最右边的三档开关键(N,1,2),它同时也是IDLE 开关,觉得不方便。但不知道怎么把感度开关换到GEAR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77S的第七通道就是AUX2, 感度开关是GEAR ?

我现在感度开关是最右边的三档开关键(N,1,2),它同时也是IDLE 开关,觉得不方便。但不知道怎么把感度开关换到GEAR上?

你现在设置的是感度自动跟随飞行模式切换。你若不喜欢的话可以设置成用尾舵rudd开关切换。

不过还是建议使用自动切换。

网友:
把感度开关换到GEAR上办法只有:

感度线插在5通道   感度大小要在舵机行程菜单调节而不是在GEAR菜单调机

其实
感度开关是最右边的三档开关键(N,1,2),它同时也是IDLE 开关 这样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陀螺仪单根线要插77S 的哪个位置? AUX2 OR GEAR ?
遥控上感度开关又是哪个?

RS-77S的全頻接收,最好不要用!
其他R-770S/R-800S/R-900S/RS-10DS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AUX2 多看说明书

楼主:
看来很多人9X2设置的是感度自动跟随飞行模式切换.用同一个开关

网友:
JR3810

JR3810,有否NORMAL、IDLE 1和IDLE 2?与futabaGY401陀螺仪配合如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