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不是72m的晶体不可以用在35m的控上?

楼主(2007-09-10):
我有72m的发射和接收一对晶体,可以插到到35m的控上用吗? 如果不可以用,是为什么? 可以改控吗?
请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A:
不可以,控的发射电路完全不一样,
可以换控

楼主:
不可以改控吗?

楼主:
另外,35m的和27m也不可以通用吗?

网友B:
肯定不可以,如果想用,必须更换控的高频发射电路

网友C:
72m和35m的频率不一样,本振参数肯定不一样,所以不然换晶体解决问题。是F/J/天九,就换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