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个充电器.要求可以同时充几块电池的.请大家推荐下.谢谢

楼主(2007-09-10):
刚买的GL2880套机.充电器用LAMA V4带的.感觉不太好.应该不是平衡充吧?想换个好点的,保护电池.延长寿命

网友:
G2+里电保姆

网友:
G2+理电保姆不算是同时冲吧,理电保姆应该是个轮换冲的装置

网友:
自制的 6 S   电流2A   可以同时充 2块3S 的

一套200   两套400包快

就可以充到 4块 3S 了!!

网友A:
方案1:BC-6 Pro1台可同时充两组3S电池,售价400[包快递]
方案2:DN G2 Spirit两台,每台充一组3S电池,两台500[包快递]

但都需要自备12V/5A以上开关电源,掏宝50-6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案1:BC-6 Pro1台可同时充两组3S电池,售价400
方案2:DN G2 Spirit两台,每台充一组3S电池,两台500

但都需要自备12V/5A以上开关电源,掏宝50-60元

方案2,冲6S就麻烦了....

最好是方案1,然后每路可以独立关闭的

DN2精灵+保姆也是不错的方案,只要你不急...一个晚上就帮你搞定6块电池,这是其他方案做不到的.

自己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