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造gale单层KT飞翼DIY得1.1米飞翼

楼主(2007-09-10):
近日见模型店搞促销,购回铃铛2410-12+辉剩18A一套,突发奇想,制作一台飞翼,便仿造GALE得搞了一架,但由于我是第一次做,很多东西都不大清楚,只能是把图纸按比例放大后做出,各位大虾看看这飞翼能飞不?
背面

正面

翼面前缘

电机固定细节

大家帮忙看看,提提意见,谢了!

网友:
沙发~我占了      先手掷一下,看只要呈流线落下~就ok~~反之……界要调重心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 飞翼以什么姿态出手呢?

网友:
我的飞翼也是gele版的,放大到翼展80,但是第一个炸了,重心难调整,楼主的加强杆用的是木棍?手工差点,电机座建议用铝合金L型的,

动力怎么配置?电调好像小了。。。。
gele老师设计这个飞翼,桨槽开的位置好像靠前了点啊,脑袋重,希望gele老师看到次贴给点建议。

网友:
1、我只是感觉你弯折的部位好像并未按照比例进行啊
2、电机位置好像也不是按比例来的啊,感觉有点靠前了,这样你电池的位置就比较尴尬了
3、你电机用拉的,这样本无可厚非,但是电调线不好走了啊
4、gele是谁啊  俺兄弟?

最后,看你飞行水平了。

网友:
呵呵~~新手飞飞翼有点悬~~飞翼对飞行技术、调配技术相对较高~~~

楼主:
论坛重新开放,我也说两句。。。
首先谢谢各位捧场!
此飞翼在试飞中出现严重问题!电机与机头部分连接过于单薄,一旦一头撞地,这飞翼基本报废了,解决办法:木片加强
另说明:电调是辉剩18A,配铃铛2410-12
还有,现在还缺接收机(72mhz)、舵机、电池,大家有什么推荐?或者有便宜好用的扔过来!

网友:
能不能飞呀

网友:
1、试飞找一块高草地,手掷找出重心。
2、接收机推荐用西安孵化器,真不错
3、舵机用辉胜9g或5g,推荐9g,比较耐摔,不要用ESKY(ESKY的人别揍我啊)
4、电池用2S 600mAh或者800mAh,选大容量的虽然貌似留空时间长,实际由于重量增加,留空时间还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gale指点,做得似乎有点磨蹭了,没办法,我一中学生,最近马上期中,忙得晕头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