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401陀螺中立点的选取之一句话篇:

楼主(2007-09-10):
看到许多朋友把401的中立点的选取说得那么麻烦,所以也来说两句,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麻烦.什么把尾推滑块调到尾轴中间,那纯粹是扯淡.调到尾轴中间能代表什么呢??还不如说把尾桨调到攻角为零来得准确.当然,尾桨攻角为零并不是最正确的.正确的应该是非琐尾模式下悬停时的那个点。(此时尾桨的攻角正好抵消大桨的反扭力根据我的经验:此时尾桨攻角大概在两度.,)虽然切IDLE时也许不足以抵消大桨的反扭,但是大桨的反扭力是不断变化的,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点能保证尾桨推力和大桨完全抵消),所以我们找到最接近的那个点就可以了!

其实就一句话: 非锁尾模式悬停时尾舵的那个点就是了!!!

网友:
不错不错,总结起来是这样,多多交流

网友:
对头,这么简单的问题谈了好多遍了

网友:
jg3810菜鸟的苦恼

我是亚拓450初哥,刚升级了GY401陀螺仪,但相关资料都是讲futaba遥控器与401的调整,就没有jg3810,如何调整?请楼主指点。有NORMAL、IDLE 1和IDLE 2模式吗,在那选择

网友:
3810 的设置和9X差不多的 当然有NORMAL、IDLE 1和IDLE 2模式的

网友:
配不同的控,陀螺仪工作原理是一样的,调整方法也差不多。

网友:
非锁尾模式悬停时尾舵的那个点就是了!!!

我也是这样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