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用0704A吗?

楼主(2007-09-10):
那个接线应该怎么接?上边没有标识,手册上也没有说明?接线的正负应该怎么识别?
我是说插
舵机
的地方。

网友A:
以前都没有用过陀螺仪吗?应该是照着其他的用就行
不行,帮顶.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在用,接舵机的地线是最底部

网友D:
 这里有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136&extra=&page=2

网友E:
我在用
那个正负极可能多试试不会坏的
就是这东东没有正反开关真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