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摔变型了,但是没有破,怎么样办?

楼主(2007-09-10):
电池
的底部摔挫了一下,还蛮重的,但是没有破,然后电压没太大的变化,现在 怎么办,还是就这样,还是把它压平回去呢?

网友A:
平压回去

楼主:
是不是要先放电,放到电池软得很的时候再压呀,还是现在 冷压,现在 的电压是3.78V一节

网友B:
热压好,没事,照用

网友C:
不知道啊,太难解决了
也非常难决定

网友D:
为啥要压?就那么用吧,万一给压破了如何办?

网友E:
别压,照样用啊,我都好几块了,压了就难说了

网友F:
别压了,万一压下再短路了

网友G:
给一板砖就好了

网友H:
不能压 没摔破就万幸了 万一压坏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