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C-6用电脑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9-10):
今天我用新买的BC-6充电器充电。用的是电脑的二手电源。在充的时候,一旦我把充电电流设定到1A充,我的充电器就报电源输入不足11V,现在只能设点到0.3A充。我的二手电脑电源标的是12V6A的。请问这个怎么办啊!

楼主:
我测了一下,我的电脑电源,接上充电器以后还剩10.81V这个怎么办,是我的二手电源太次了?

楼主:
同时,+5V那头电压上升到5.5V左右,把充电器拿掉,电源恢复12V和5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那位高手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
电压不稳~?用万能表测一下~

网友:
看样子是你的电脑电源带不动充电器这么大的负荷

为了充电器和电池的安全可靠,还是建议你用标准的电子开关稳压电源较好,笔记本电脑的输入电源就不错的,应该到处都有卖,16-18V/4-5A的标准二手也就40-60元

网友:
另外,你那个电脑电源是不是同时还有别的负载?
如果是的话,会导致电源输出不均衡,导致你这路的负载不够,这样的话可以去掉电源的其他负载,专心致志全给充电器用,你试试看:loveliness:

楼主:
没有接其他负载。我是直接拆的我们同事一台废电脑上的电源。2000年的。是不是有可能因为器件的老化造成的供电不足啊!还有为什么我充电器一工作+5V的电压就升高呢!不明白。看来明天真的要去电脑市场买个2手笔记本电源了!

网友:
我用10A的工业电源 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明天真的要去电脑市场买个2手笔记本电源了!

如果成本负担的起,建议还是买新的12V/5A以上的开关电源[全新的价格50-60元],或者一步到位12V/10A以上的电子稳压开关电源[全新的价格100-120元],毕竟是一次性投入,以后什么充电器都通吃,至多换个插头而已,6S以上的大电流平衡充都需要大功率电源的

1. 12V/5A左右的开关电源外观与笔记本电脑电源一样,注意接口形式,好处是目前够用,不用动手插上就用

12V/10以上的专业稳压开关电源,精度高可靠性好,如下图所示

说明:
1. 红色:标准三向的220V输入[火线、零线、地线],需要自己买三项插头并焊接输入;
2. 蓝色:输出负载,图中的只有一路输出,但好点的电源都能带两路负载的,需要自己找合适的线焊接输出;
3. 黄色:输出电压可以精确调整,一般都可以到12.00V,小数点后两位的精度,够高吧?上下10%的调整空间[10.8V-13.2V];

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也可以找销售者一并代劳

才100-120元,很超值的

网友:
帮你解释一下吧!!

由于你的12V 电压 检测系统和 5V 的电压检测系统是一个串并联分压 式的 检测  电压回馈系统

说白了 就是 两组电压是一个检测系统  当12V 满负荷时  相应的开关电源就会 提高电压 这时候输出变压器 电压变高  但是由于5V 上无负载 所以电压会比原来高

当初特别想把这个东西 改成平衡充  后来发现电压检测 是一个系统十分不稳定 所以就放弃了

建议 LZ  用个  300 W 的二手 新款 的P4 电源   负荷就够了

楼主:
我在淘宝上看到的IBM二手笔记本电源,16V3.5A的,我买这个可以吗?我一般充电也不会上到2A,最多1.5。

网友:
16V/3.5A的用1.5A充单组3S电池应该可以,但是同时充两组估计只能1A,也没什么就是充电时间长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