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奇怪问题,我手机上的锂聚合电池满电存放了2个多星期 ...
发现奇怪问题,我手机上的锂聚合电池满电存放了2个多星期也没有涨肚子.

楼主(2007-09-10):
我用的是索爱的手机,带了2块锂聚合电板, 我常常只用一块,却发现另外一块电板常常冲满电放上1~2个多星期也没有涨肚子, 我试过,冲满电电压是4.18v左右, 为什么我们的动力
电池
高电压存放就容易涨肚子呢? 真是奇怪啊,奇怪!

网友A:
电池没有大肚子不代表没有损失,内部结构多少会有损坏,不过手机的电池可能损坏会相对小些

网友B:
手机电池大多是锂离子吧`

网友C:
手机电池大多是锂离子的啊

网友D:
模型电池都是吃过兴奋剂的,力量足,死的也快

网友E:
离子电和聚合物不一样
不过离子电虽然不大肚,但寿命会随时间减,不管你用不用,除非电池进入休眠

楼主:
原帖由
极限飞行
于 2007-9-10 20:13 发表
手机电池大多是锂离子吧`
索爱的手机现在多是锂聚合电板,上面写了的 ,是Li-polymer

网友F:
倍率高的聚合物电池,内阻极低,虽然说得到的放电倍率高了!
但是自放电也变的厉害很多!
聚合物电池在满电的情况下长时间保存,因为内部非常的活跃,所以鼓的机率比较高!
而低倍率的则相反!
放点能力小,但是稳定性比较高!长时间不用也没什么大的问题!
这是两种电池固有的特性!目前的技术没办法克服!

网友G:
冲满电放上1~2个多星期也没有涨肚子-----很正常呀!
冲满电放上1~2个多星期也没有,涨肚子,-------可以认为电池质量有问题了.

网友H:
冲满电放上1~2个多星期也没有涨肚子-----很正常呀!1-2个月才是實力.
另9樓也說得對.

网友I:
是C数问题,C数越大大肚机率越高

网友J:
大肚子一般是在过电流、过电压放电时产生的,而满电存放一般只会使电池性能下降,手机电池的要求怎能与模型飞机相比?手机电池性能下降一些,你可能都感觉不到。

网友F:
给大家个参考!!
如果发现电池有点小鼓了!
那么不要再放到飞机上去飞了!
用个1-1.5A 的电流慢慢放电!
这样几个循环后,电池基本能恢复点性能!
对于充满电后,隔夜就没电的电池!
放进冰箱,冷藏1-2天后,小电流充电!
性能也能恢复不少!
希望对大家有用!
关于电池的问题,大家可以找我聊聊!!
QQ:434643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