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show一下我自己设计的9x2托盘托架(补充图纸大样及 ...
也来show一下我自己设计的9x2托盘托架(补充图纸大样及使用介绍)

楼主(2007-09-10):
即可以当飞行时的托盘 又可以当平时遥控的托架
两用托架大样图:
A:连接背带的螺丝固定孔
B:9x2提手位置(形状及尺寸仍需修改)
C:高频头及模拟线位置,不妨碍取下高频头和玩
模拟器
(更有其他妙处)
D:9x2底座突出位置的固定孔
E:9x2固定保险及托架脚的安装孔(尺寸仍需修改)
使用说明:
当作为遥控平时摆放用的托架时:将C处切割下来的部件以“上”侧从托架背面插入E处安装孔 形成照片上的样子;
当作为遥控操作用的托架时:将C处切割下来的部件“下”侧从托架正面插入E处安装孔 固定9x2 其实已经有A孔和D孔已经可以固定,此处可以说是个保险

网友A:
这个做起来好像很复杂啊

网友B:
要用多少块有机玻璃呀?!

楼主:
一块280×270大小的8mm有机玻璃 大小正好可以装进电直的箱子 那块支撑的小片是直接从背面切下来的 有9x2的模友可以看看你的9x2的背面就明白了

楼主:
实际上只有两块 一块最大的 小的支撑板从大板上切下来 插在不同方向就有不同作用

网友C:
可以上个详细点的说明和制作方法吗?
谢谢

楼主:
呵呵 就是自己设计的图纸拿出去激光雕刻的

网友D:
给份图纸吧
oosy@msn.com

楼主:
图纸仍在改进 8mm的有机板实际上只有72.~7.3mm 加上激光雕刻也有0.2左右的误差 所以有些尺寸吻合的不是很好

网友E:
上个详细点儿的制作图吧

网友F:
漂亮,就是大了点

楼主:
图纸稍后贴上 大小已经尽量缩小了 正好可以装进450的外场箱

楼主:
加工这东西有些店子还嫌量少趁机抬价 注意应该用进口版进行激光雕 同地区的模友可以一起去 应该可以便宜些 我这块板做出来就花了40多。

网友G:
LZ的肚子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