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到一段落2K4的金属齿轮及轴承

楼主(2007-09-11):
黄金搭挡 到钢材市场开料绿色的40铬

拿着原来的齿轮做样版到加工店开工

钻完孔后用内圆刀车到合适的大小

然后上滚齿机下面夹上面顶开滚

滚完后的样子,看着就是舒服

小齿轮的一节50MM大的铜料去了我46块

也是基本上和大齿一样如法泡制,就是它的齿是用插齿机插出来的,这是它的个人秀,看着就是舒服.

两个金属齿的合影

集体照

开始组装,这是原来的主轴总成

新买的哈尔滨推力轴承

达算只换卡盘端的轴承

好了...肥了我满大的劲换好了的样子

看着就是舒服

组装的过程就不一一说了,就这些都累死我了.
装在主轴箱里的样子,给我感觉一辈子都用不坏

太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拆了换了二个都换成圆锥滚子轴承不更好 [/quote子

我决得主轴最大的受力方向也就是车长轴时尾顶所给的最大了,所以我就是真对这个方向安装的,相反方向个人感觉还是用回滚珠的也够了,呵呵..: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齿材料牌号及各齿面的粗糙度对齿轮的使用寿命有一定影响,正常情况下楼主应选用前者材料更好,齿面能高频淬火耐用性比没表面淬火的强. [/
quote]

铜齿的材料是普通的黄铜,但我在有色金属店见有青铜卖,的确青铜是个做齿轮的好料子,可是价钱就是贵,再说用相同的材料拿去淬火个人觉得比较麻烦,经过再三考虑用黄同也够了,毕竟主轴上的大齿比较难换,为了使它耐用点还是把小齿换成铜的来做算了,黄铜本身就有点自润滑的作用,个人感觉因该是个不错的搭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齿用什么牌号材料:loveliness:
双连铜齿既然是插齿机加工为什么要分开二个做 图片上见有条缝 ,
看图片齿面反光感觉齿面粗糙度差点点波,
轮齿边未倒角换挡顺当否 [/q

1.回...双连铜齿是一体的啊,我不知道你从那里看出来一条缝,有可能你把那油渍看成缝了 .
2.齿面的光洁度是要靠磨床的,再说那磨床磨一组也不便宜,之前我也考虑过了,只有待打往后的磨合了..
3.齿边我只是用锯片刮了刮毛刺,装上去也试过换挡,感觉还挺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主轴箱放满?

7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把齿轮箱放满高速黄油省事

整个主轴箱放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只有这样了。

我把齿轮箱放满高速黄油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在主轴箱上面 , 钻一小孔 , 用来加油进去给齿轮及轴承

可能只有这样了。

网友D:
可在主轴箱上面 , 钻一小孔 , 用来加油进去给齿轮及轴承

网友:
楼上各位所说意见都十分在理,但楼主所改已经的比原来耐用、可靠了N倍了,如这个主轴齿轮磨损了,其它的部位也都磨得差不多了。还有是11楼所提的加油问题值得注意,清洗加油一次相当麻烦。

网友:
推力轴承应该成对使用 不过你改得非常好啊!

网友:
齿轮箱里能不能加机油?这样干磨的话,金属齿轮好像并不耐磨.

网友:
还是要上两个锥度轴承,而且轴承的小头都向内侧放置,这样主轴的左右都可以成受较大的压力

网友:
只换一个轴承是不对的,滚子轴承需要较大的压力,而后面的滚珠轴承则承受不了,很快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