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事请教!

楼主(2007-09-11):
本人自己做了一架330S3D机,但是不知飞机前后机翼的前舵、后舵是否要留有角度,才能飞起来。控如何设置。

网友A:
没明白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B:
KT板机的话舵面没有角度,平飞要有一定的飞行速度加小量升降舵!

网友C:
LZ指的是不是上反角之类的角度?

楼主:
我说的意思是,kt机起飞时主翼的舵与主翼面是否留有向上或向下的角度,后尾舵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没有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