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我的两轴半成品,终于出成果了 ^_^

楼主(2007-09-11):
这是生平第一次,用电脑控制CNC做出的东东,还是有点激动地,相关数据:6毫米三刃立铣刀,转速2000,X轴直径16Y轴直径20  螺距都是5毫米,进给速度1毫米/秒,用的是86 3A步进电机,直接驱动丝杆,驱动设置的是8细分 自动半流控制
之所以谓之两轴半成品,那是因为只有XY轴,Z轴是大脑手动CNC地 ,也就是说深度是真正地全自动地

    因为一直以为X轴丝杆螺距是4毫米地(实际是5毫米的),结果本来应该是个正儿八经的圆,铣成了椭圆,结果我又是查设置,换驱动,搞了大半天 ,同时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椭圆可以这样加工地

终于见识我的雕铣的厉害了---看到由圆到边的那道槽了吧,那可是6毫米的铣刀,以1毫米/秒的速度一次铣出的,这个槽因为不是我原先想要的,是因为Z轴是手动的,在铣圆底最后一刀时我去喝水了,结果铣圆完成后刀自动回到了原点,我的原点是设在板中的,切断口那道槽也是一刀铣断,加一刀修齐的,尺寸精度我用游标卡尺量一点都不差,正好。这个工件如果用原先的加工方法,要好几步才能搞得出来,不说别的光四爪卡盘定位就够受的

圆口边的台阶是因为改了X轴的螺距步数后,原点不在原来得位置造成的,看到小圆边的缺口没有?差点又要铣到原点了 ,

还是那句话,自己升级自己,做的零件是用来固定Y轴的轴承支撑座。,根据这次试验,我得出一个结论:用86电机直接驱动丝杆是可行的 力矩足够铣钢了,如果铣刀的转速足够快得话,嘿嘿!铣的效率肯定可以提高N倍,等我的1。5KW的水冷电主轴到家后。。。。。

网友:
改的好

沟槽的壁纹理说明你的机器重复定位好,圆底面的粗糙度不理想,试试改变铣削速度.检查刀具.

楼主:
速度已经是最快了也就2000,你那个V25开用了吗

网友:
羡慕呀!电脑控制的CNC!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已经是最快了也就2000,你那个V25开用了吗

房子没拿到手,v25放在亲戚家里,只是参观几次.痛苦的相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还没开处 ,我还准备用你的V25铣个平板做Z轴呢

网友B:
你用何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还没开处 ,我还准备用你的V25铣个平板做Z轴呢

你的端面铣直径是63mm吗?要多少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何软件?

artcam7.0  生成G码,用MACH2执行G码,我的软件也刚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端面铣直径是63mm吗?要多少肉?

好像是63的 是买床时厂家配的 90个米

网友D:
 厉害,可楼主在"切断口那道槽也是一刀铣断......"时,不会铣到虎钳吗?

网友E:
上个机子的全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可楼主在"切断口那道槽也是一刀铣断......"时,不会铣到虎钳吗?

就是不告诉你,呵呵

网友:
两轴也不错呀!圆孔的两个边似乎有点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就不告诉你,不会挪个位置再干啊,谁规定我铣完圆就必须去切边的啊,况且软件把我头都搞昏了,我还不会连着切 ,我做这个件编了3个G码程序-大圆-小圆-切边,一个一个来的: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还好,就是刀跑得快,上下控制发应跟不上 ,还是尽快交给电脑好 ,另外这个轴承座也不受什么力,只是在丝杆挑出太长的时候托一下而已,所以就用了一块切下的废料做的,而且那个座安装的位置是车床主轴电机所在,电机碍事,不能搞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个机子的全图看看!

到这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4118&extra=page%3D3

网友:
不错,这样制作CNC比我自己搭架子方便多了。也好改多了,最起码强度不用担心 ,主轴本身自带,十字平台只需要加滚珠丝杆,搞三个步进电机+驱动就OK!哎,自己当初怎么就想搭架子搞CNC了呢。。。。。

感觉你这转速足够了啊。铣钢应该不需要太高转速,力矩是关键。就是电主轴,也要变频器调节转速不能太高。用4刃切削会更平顺些,切削液的使用也是关键。

你已经有自己升级自己的条件了,为何不制作一个第四轴,可以考虑用减速箱来做。
看到你的成果很开心,就跟自己的CNC开花结果了一样开心。

楼主:
感谢关注,我的第四轴,也在本改造计划内,东西也有了

就是不知到软件咋整,所以先把三轴搞定再说,四轴五轴那是二期。三期工程

网友H:
羡慕!我己買了86電機及控制板.不知可時才有時間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羡慕!我己買了86電機及控制板.不知可時才有時間改

我也很忙,且我们家要添人口了 ,4个月后,我就做不了主了,我现在就在跟时间赛跑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忙,且我们家要添人口了 ,4个月后,我就做不了主了,我现在就在跟时间赛跑 ,

喜事啊!

另外,老婆烦不烦你玩这些?有好的应付办法?

网友:
你相机的时间要调整了

网友:
羡慕中,学习中,我也准备改动一下我的铣床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还好拉,我的相机时间是故意设定的,工作需要

网友:
家机们的偶像 都在吱吱等着撒谷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