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自动驾驶需要实现哪些功能?

楼主(2007-09-11):
本人喜欢航模,有单片机DSP等的软件硬件设计能力,想做一个电动直升机的自动驾驶仪,征求一下大家的建议,电直自动驾驶需要实现哪些功能,下面是我能想到的,希望大家补充.

1.自动平衡
2.定高度飞行
3.悬停

网友:
定点来回是少不了的!

网友:
还是搞个好用又便宜的支持ccpm的平衡仪出来造福大家吧。

网友:
支持一下。能做到定点来回更好。最重要是价格便宜

楼主:
大家别笑话我

CCPM是什么意思。
哪些电直是CCPM的,LAMA 和雷鸟这类应该不是吧。

楼主:
准备从红外线平衡仪做起

红外线平衡仪项目进展
现在已经能用单片机控制舵机转动了,单片机接收接收机舵机控制信号的电路在调试中。
今天收到了邮购的红外线传感器,接下来几天就是调理它了,到目前进行的还算顺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CCPM是什么意思。
哪些电直是CCPM的,LAMA 和雷鸟这类应该不是吧。

LZ在软件硬件设计上有造诣,不过对电直了解不多啊。要开发电直自动驾驶,还应该多了解些电直知识才好。建议先装台遥控电直,也好对整个电直控制系统有一个全面了解。

关于CCPM,抄了一段话,希望对LZ有帮助:

CCPM( Cylic Collective Pitch Mixing )的缩写,CCPM是一种十字盘的驱动方式,CCPM 十字盘常见的设计为控制点以 120° 夹角分布於十字盘上,消除了一般的机械混控结构,以伺服机直接驱动十字盘,加上遥控器电脑混控,来完成十字盘前後、左右翻动,以及升降的动作。如此一来,十字盘的螺距 ( 十字盘的升降 ),要由三个伺服机一起等量动作才可以完成,同样的升降舵 ( 十字盘前後翻动 ) 也一样要动用三个伺服机;副翼舵 ( 十字盘左右翻动 ),要两个伺服机一同动作完成。
CCPM
的优点螺距是所有舵面控制中负载最大的 ( 因为要转动主旋翼改变攻角 ),而 CCPM 的螺距是由三个伺服机一同完成,其动作力量是传统十字盘的三倍,同理,升降舵也得到了三倍助力,副翼舵也有两倍的助力,这直接降低伺服机的负担、提升了控制精准度。因为伺服机直接驱动十字盘,简化了机械结构,因此容易维修、可以轻量化机身。
CCPM
的缺点要达到伺服机相互的混控,遥控器必须支持才可以 ( 因为不再是一个指令,一个伺服机动作),舵机的同步性也要考虑.
CCPM
其实是机电一体化的成果,用电脑混控减化了十字盘的控制机械结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位朋友

让我对电直又加深了了解。
我再设计红外检测部分还有舵机控制信号检测部分,希望10月底之前能完成样机设计

网友:
平稳的飞行 GPRS 定位  用电脑控制飞行路线  画好路线图后能按照路线图 进行飞行(包括起飞降落 转向 精确定位)

楼主:
正在整合接收机信号检测和舵机控制程序

快出阶段性成果了

网友(2007-10-11):
 能做出来是好的!
          但是就到航模上还需要遥控吗?
    有这个本事就去搞真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