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炸了

楼主(2007-09-11):
一个人玩GL450C经过两次炸机 新手都是没调好 飞了几天的模拟器再经过两块电池试飞(都炸了)第三块电池时可以不降落飞完了 其实偶还是满有天分的吗 .总结什么时候会调机,修机了就应该差不多能飞了

网友A:
 楼主好象是番禺的?

楼主:
在天河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象是番禺的?

网友:
摔多了自然会修机

网友:
真羡慕啊。我的机还没调好!!还是模拟生涯~~

网友:
杏仁露和CY0068那么近..很容易就变成高手了.....我们这些周围无人玩的....这么长时间还是悬停~~~~

楼主:
杏仁露  你的机子还没有调好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杏仁露  你的机子还没有调好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一直没有时间去调机。大问题就没有,主要是自己技术问题而且是新手,很多问题不明白 。怕飞的时候炸了不知是机问题还是自己的事。所以要找个高手请教把机子搞好了才放心飞咯。

网友:
楼主真有天份

网友:
呵呵,多炸多修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有时间去调机。大问题就没有,主要是自己技术问题而且是新手,很多问题不明白 。怕飞的时候炸了不知是机问题还是自己的事。所以要找个高手请教把机子搞好了才放心飞咯。

有个简单的办法  绑上训练架先练习青蛙跳 练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象是番禺的?

你怎么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天河

一般到哪飞??
有空约一个

手机13802449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