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航线转弯的

楼主(2007-09-11):
最近开始练习航线了,不过转弯总是出现问题
请问一下机机在高速下和低速下的转弯都应该怎样控制遥杆比较合适

网友:
拐弯先打尾,加点副翼,可能的情况下加一点油门

网友:
首先要保证机机有足够的前进速度,先打副翼,然后拉升降和方向,升降拉的越狠转弯半径就越小,但是不能拉的太狠,方向舵的速度要和升降配合,方向转慢了升降拉狠了,机机会侧滑的,方向打快了,升降打少了动作也不协调.
打个比方向右转弯,先让机机往前飞,然后向右压低悬翼,在拉升降和向右打方面.先从大圆开始练习,慢慢在练习小半径的转弯,了解各舵面的关联性,这样操作出来的效果就是直机很漂亮的划圆弧转弯.
其实直机还有其他方法转弯,比如往前飞,先拉升降,在打副翼和方向,这样的效果就是机机往前飞,然后鸡头朝上爬升高度,慢慢失速,失速的同时压副翼和打方面,这样的转弯也很漂亮,就是弯转完了后,机机的速度很快,要控制好升降.
多练模拟器,好好体会各舵面的关联大小,其实要飞出很精准很优美的航线也是不容易的.还是离不开模拟器的

楼主:
我都是方向和副翼同时打的
没拉升降舵

网友:
升降是控制飞机转弯弧度和调节高度的!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油门要控制好,保持高度!!!

网友:
常见的航线转弯有3种,   1: 机头指向圆心的转弯,这种转弯的操纵方法是: 副翼跟着方向走,也就是先动方向随后动副翼,在转弯的过程中,注意2个舵的配合协调.特点是姿态幽雅,高度损失不大,机身平稳. 2: 机头指向圆的切线方向,操纵方法是: 方向跟着副翼走,先动副翼压出坡度,然后动方向带升降,用油门控制高度,升降控制半径,注意3杆的配合,不然会掉高度.类似于固定翼的转弯,特点是姿态暴力,高度变化大.3:上升过程中的180度转弯,操纵方法是: 拉升降抬起机头,副翼控制好飞机的坡度,转方向让机头转向180度,此种转弯通常用于直线航线!!供楼主参考

网友:
先看看回去在模拟器器上试试

网友:
总结出一点,用文字不好表述

网友:
凭感觉就好

网友:
 10楼总结得好。不同的操作会飞出不同的航线,要飞得漂亮,三舵配合很重要。保持好的心态,多动脑,多练习,这是关键。

网友A:
好看的转弯一般都是优点漂移的感觉的!

网友:
恩恩,10楼总结的不错

网友:
航線轉彎我也練了很久~~

現在很順手了

密訣是勤練..姿態不要看就修正

楼主:
18楼忘了跟你说了
碳纤板已收到
我现在是在苦练模拟器上的航线,还是经常炸机呀

网友:
这是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看的转弯一般都是优点漂移的感觉的!

说反了吧,精准优美的航线最忌讳飞出漂移的感觉了,这个是由于副翼和方向跟随没有配合好造成的横向侧滑应该尽量避免。

网友:
航线是比较难飞漂亮的,我也在学习,一个月没有飞了

网友:
美国手和日本手的手法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