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船体,动力,电池,电调都是按什么标准配合的啊!

楼主(2007-09-11):
我540的电机,船的长度有60-70cm吧,电调是50a的,不知道配什么电池?感觉300g的电池船快要沉了!跑的好慢啊!
在改装上有什么要注意的,才能跑快啊,我是新手!

网友:
300克电池不算什么,但是电池越轻越好,看你要多快了

楼主:
错了错了,船是50cm长左右!
540的电机是不是大了点啊,装上电池后都快要沉了,还有浆啊,压水板,吸水舵,大家都是在那里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540的电机跑50CM的船不算大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图看看吧,学问多着呢

网友:
按价钱的方式~

网友:
不加那些吸水舵,不加压水板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了错了,船是50cm长左右!
540的电机是不是大了点啊,装上电池后都快要沉了,还有浆啊,压水板,吸水舵,大家都是在那里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大了,用380L

网友:
上图!什么船型、怎样安装、用什么马达什么电池什么浆都没说明白,想帮你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