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请进

楼主(2007-09-11):
HobbyWing(好盈) ESC-40A-P1.1无刷电调
用4S或5S锂电,接收机能否不用单独供电?

网友:
Pentium-40A 使用线性稳压BEC芯片,因此在4S情况下,BEC的效率会比较低,驱动能力下降。此时使用UBEC为接收机供电更加合适。

楼主:
???

“ESC-40A-P1.1”是好盈科技“飛騰(PENTIUM)”系列的産品,該産品具有以下兩項極具吸引力的特點:

1 內置式開關電源模式BEC

普通電調使用線性穩壓芯片做爲內置BEC,而好盈科技該款産品使用開關電源,允許高達23伏特的輸入電壓,也就是說可以使用5S锂電池或15節鎳氫電池,極其適用于中型直升機和大中型固定翼飛機。同時,開關電源極大提高了BEC系統的效率,降低了發熱,可以穩定地提供3A的輸出,絕對滿足接收機、陀螺儀和4個以上舵機的需求,此外,輸出電壓從5V提高至5.3V,電壓的提高可以提高舵機的動作速度,使模型的操控更加自如

网友:
引用 楼主:
“ESC-40A-P1.1”是好盈科技“飛騰(PENTIUM)”系列的産品,該産品具有以下兩項極具吸引力的特點:

1 內置式開關電源模式BEC
普通電調使用線性穩壓芯片做爲內置BEC,而好盈科技該款産品使用開關電源,允許高 ...

你转的那个可能是有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