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舵机拆装, 打升降舵等的问题

楼主(2007-09-11):
各位老大,经潜心研究,lama仍然调的不好,现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过来人.
1.控的所有微调(除了油门),都在中位,但是两个舵机摆臂都不水平,一个上一个下,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2.因为两个舵机摆臂都不水平,想试着把他调水平,然而舵机不知怎么拆下来,不敢用蛮力.
3.现在飞机起飞就径直向前冲,然而打升降舵的同时飞机就会向右偏,向打了副翼似的,不知该怎么调

现在我的lama卡在这些问题上很长时间了,一直解决不了 ,特请各路神仙高手出手相救,帮忙解答一些,谢谢了!!!!

楼主:
附加信息,已改金属斜盘,中心机组座.桨夹没改

网友:
2个舵机摆臂不水平是正常的,需要的是倾斜盘水平!

网友:
估计拉过舵机,如果还没扫齿那好办,调舵机拉杆一般有两个办法,舵机是用双面胶贴住的,斯出来后旋转拉杆的长短度,这也是说明书上介绍的办法,不过长久几次后胶没什么粘力,,,另一个是用螺丝刀拧开螺丝,把拉杆整个卸出来调长短度.卸和装的时候记得要把舵机复位中立(开控,机再接上电源,舵机就恢复中位),再装上,
倾斜盘要水平,两个拉杆长度调节一样,装上试飞,如果向后倾斜,稍微调节拉杆长度倾斜盘稍微向前倾斜,如果还右倾,那把副翼舵机拉杆稍微加长...
所有调节都是稍微的,别转太多圈,多试几次,包你问题解决...

网友:
1.两个舵臂尽量保持水平一致,差一点儿也没关系,可以通过调整连杆长度调平十字盘
2.舵机上有两个小螺丝固定舵机臂,不用把舵机拆下,在合适的地方打个孔,能让螺丝刀穿过去拧螺丝就行了
3.十字盘如果调不平的话就先不要飞了

另外一定要把jj的重心调主轴的位置,很多人都把lama的电池架改造就是为了通过电池调重心

楼主:
先谢了!!感觉十字盘目测水平好难啊

楼主:
有个问题,我开控,机再接上电源,舵机确自己不打算恢复中位(确切的说,是回复不到正中的位置,所以才会一个偏上,一个偏下),我该怎么办?

楼主:
对了,有不钻孔的办法么?钻孔目前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