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N G2充电电压居然高达4.7V!

楼主(2007-09-11):
我的DN G2充电电压居然高达4.7V!
DN 居然是如此质量吗?还是我的数字表不准?自从用了DN 四块
电池
都怀孕了,原来用ESKY的0851也没这样啊?

网友A:
肯定是充电截止电压高了啊!
4.2V 是正常电池的截止电压!
你的现在是4.7V 肯定有问题了啊!!
调下截止电压吧!!

楼主:
我的DN G2是新的啊,没用多久,也就充过10几次,原来没注意,太相信DN了,他们的产品卖那么贵,就这破品质?太坑人了吧!

网友B:
一般充到4.18已经不得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51MX上说的办法调截止电压,调不下来,只能调到4.46,再动就变成4.9了,怎么办?

网友D:
太猛了吧!!!哈哈

网友E:
太猛了,不过强烈建议你换个表,或者用这个表量一下市电或者电池的电量吧

网友F:
换机械指针的表试试?

网友G:
永远显示4.20.坑人啊

网友H:
我DN总是有一节电压4.27V。还不如便宜的充准。不用了。

楼主:
经检查,表有大问题,表的读数会随着温度向上漂移,幅度在0.4V左右.
但是,我的DN G2的充电电压高是肯定的. 充完的电池4.3V(DN自己的显示屏)
现在已经调成4.2V,再充几块电之后,再检查是否正常

网友I:
数字式万用表,内置9V电池没电的时候显示值会升高很多,严重不准!
比如3.7V的电池能显示5.XV,吓死人

网友J:
空载吧?你接一个负载上去看看呢。但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K:
对, 加个小负载试试。。。。

网友L:
这东西 …… 实用为准 电子产品 安全第一 经常用表量下 还是比较重要地
虽然我自己做的 6S 我量 没出过问题 但是 我依然坚持 没个星期 量一次!·
搬动后 量一次 ……有点变动就量一下
(是不是有点强迫症啊?)

楼主:
绝对不是强迫症,很有必要,DN G2 的表不准,费点事,可以保电池的安全

网友M:
用指针表.这些数字表都是乱跳的.

网友J:
楼上明显用的都是低档劣质表,稍微好点的数字表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外接有很强的射频干扰,或者回路里面传入了很强的脉冲信号

网友N:
同意14楼得,建议楼主换一块万用表得电池再量
可能是万用表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O:
我每次都充到4.2V,电流还没减小到0A我就停了,
但我用电量显示器显示也是4.2V啊,并没有想LZ说的4.2V以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P:
先别急下结论,首先换表测量一下。

网友Q:
数字表的关系还是很大哦,我的数字和你刚好相反,感觉是误差-0.03V左右

网友R:
DN的充电器不过如此!
我的DN G2,4路通道,接同一块电池,居然有4个读数!!!
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相差0.13V!!!
连品质都不能保证的产品,下次绝不买他!

网友S:
数字表?几位的?

网友T:
电表使用久了以后,表笔的插头和表的插坐表面会氧化,这样也会引起电压读数不准。

网友T:
昨天准备买dn冲电器,幸好没下手。

网友U:
DN就是垃圾,我也是上当者

网友V:
楼主你好!请将充电器寄回经销商处检查(也可寄回5iMX),如是产品质量问题,我们负责为您处理,并承担所有费用,谢谢!

网友I:
厂家的服务现在才注意到,多少有点晚了
早点来就不至于民愤如此了
还是多公布联系网站、电话、email什么的为好

网友W:
真的这么差?真的还假的?

网友X:
真的假的?这么夸张

网友Y:
天啊,还让不让人买成品充电器了,最早先自己DIY了一个平衡充,但充电电流只能到500MA,所以先买了601BC,充好后电池最大相差0.4V,感觉不爽,后来又换了DN,发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所以现在放弃成品充电器的念头了,只用的的DIY充电器,算一算充坏的那些电池,哎~~~~~~~~~500MA慢点充更划算啊,至少充饱后每节都是4.2V,最多相差0.1V

网友I:
成品的充电器也不至于如楼上所说那么差吧?为何你用的充电器都差的离谱?
是RP问题吧?
以上属于玩笑,言归正传:
601BC我用过的那台虽然风扇噪音巨大[早期产品],但串充的精度还可以,一般3S的电池差异能控制在20mV-30mV;DN G2小精灵也用过,精度也和601BC差不多,只是截至电压都是4.18V的,估计厂家是考虑安全第一
商业的平衡充电器的精度应该控制在10mV的级别,如果到100mV那谁还敢买?

网友Z:
最好接上电池再测

网友AA:
DN 太贵了 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