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浆夹坏了,有什么好的代替吗?改v2的好吗?

楼主(2007-09-11):
正序浏览
450se浆夹坏了,有什么好的代替吗?改v2的好吗?
或者fire的有止推轴承的

楼主:
fire的同用吗?原来的横轴

网友A:
V2炸机很容易坏T头.
SE的大桨夹也可以加止推轴承.

楼主:
原帖由
红嘴鸥
于 2007-9-11 14:46 发表
V2都要改成SE了,你还要反过来吗?
那只是横轴,浆夹还是有止推轴承的

网友B:
换成整套的WING的旋翼头吧

楼主:
好像没有单买的吧

网友C:
V2都要改成SE了,你还要反过来吗?

网友D:
改V2的不知道要不要连横轴一起改了!用FIRE的好象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