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降落再次摔机

楼主(2007-09-11):
按熄火开关,螺距打到最大,但飞机还是很快就掉下来。根本没办法正常降落。郁闷。。。
不过今天从20多米的地方高速掉下来,掉在远方的山坡上,过去一看。飞机竟还在地上立着,一点事也没有,哈哈。庆幸

网友A:
熄火降落是先拉负PITCH,差不多到地面再拉正P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降落是先拉负PITCH,差不多到地面再拉正PITCH...

先接负螺距,不是掉得更快?一直拉正螺距都觉得下来太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接负螺距,不是掉得更快?一直拉正螺距都觉得下来太快了

负PITCH是为了加快转速.
拉多少就要看你的飞行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接负螺距,不是掉得更快?一直拉正螺距都觉得下来太快了

你知道熄火降落是操作程序和原理不
先拉负螺距是为了加快大浆的转速,到快离地面2米左右再一下推到正螺距,这时候大浆便可得到比较大的升力以抵消飞机的下坠力,使飞机安全着陆,你要是一直都用正螺距哪有回旋余地.
不知道我解释地是否清楚

网友:
确实要先拉负螺距,这样才不至于大桨减速过快,快到地面2米时,正螺距满舵,这样才能把JJ拉起来。。。。。。

注::我没飞过,但我能想得通。

网友:
一直拉正螺距 转速掉没了 掉下来就没用了~

网友:
负螺距---下降快---提转速。正螺距----提升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接负螺距,不是掉得更快?一直拉正螺距都觉得下来太快了

450是相当难做好熄火降落的,尤其是用非碳纤桨和低转速下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熄火降落的要领是维持一定的下降速度和落地前的瞬间拉螺距, 给舵的准确度和时机是关键.
下降中通过控制螺距(正负交替)来维持下降速度和旋翼转速.一般都是先练大飞机并留20%的油门做熄火练习的,像LZ这样拿450开练那肯定是得摔的

网友:
 先练低高度的,哪有上来就20米的。

楼主:
我也觉得450练熄火降落比较难,浆很重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
熄火降落是先拉负螺距!没错,拉负螺距是掉得快,但此时,是利用下降时的风给旋翼维持转速,等快到地面的时候(大概50厘米)推到正螺距,这时,因为旋翼转速尚高,推正螺距能维持一小会升力,很快,主旋翼转速就会下降!

熄火降落失败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对正飞的机子说):1,一直都拉负螺距,维持直升机悬停和上升的就是主旋翼正螺距,一直拉负显然是没有升力的。2,过早的推正螺距,很多人都犯这毛病,一打熄火开关马上推正螺距,刚开始是维持一下悬停,但几秒后旋翼转速下降,飞机直线下坠。3,打错舵,熄火降落的过程依然能操作飞机飞行姿态,包括倒飞等,在离地1米以上的时候要迅速把飞机调整为正飞,否则没有足够的下降空间给你调整了。

网友:
你连熄火降落的程序都不清楚,就在那做,只能说明你很牛,钱很多!!呵呵

网友:
楼主有点搞笑哟......

网友:
熄火降落是先拉负螺距!没错,拉负螺距是掉得快,但此时,是利用下降时的风给旋翼维持转速,等快到地面的时候(大概50厘米)推到正螺距,这时,因为旋翼转速尚高,推正螺距能维持一小会升力,很快,主旋翼转速就会下降!

熄火降落失败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对正飞的机子说):1,一直都拉负螺距,维持直升机悬停和上升的就是主旋翼正螺距,一直拉负显然是没有升力的。2,过早的推正螺距,很多人都犯这毛病,一打熄火开关马上推正螺距,刚开始是维持一下悬停,但几秒后旋翼转速下降,飞机直线下坠。3,打错舵,熄火降落的过程依然能操作飞机飞行姿态,包括倒飞等,在离地1米以上的时候要迅速把飞机调整为正飞,否则没有足够的下降空间给你调整了。

你连熄火降落的程序都不清楚,就在那做,只能说明你很牛,钱很多!!呵呵

正确

网友:
勇气可嘉

网友:
还是2个字,心急

网友:
行外的说,先用下降的风吹转大浆,差不多着地,利用转速来降落~

网友:
先在G3.5里练,找个90级3D机练,我现在就练的差不多了,也可以先看下G3里的录象

网友:
 居然没炸

楼主:
XTR里能练吗?我还没试过熄火开关

网友:
SE别玩熄火降落好了...小飞机很难很难....基本都是摔

网友:
电直熄火后浆的惯性比较小.做这动作不太爽.

一般油的做这动作就很优美.

楼主:
大机好看吧

网友:
进来学技术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熄火开关,螺距打到最大,但飞机还是很快就掉下来。根本没办法正常降落。郁闷。。。
不过今天从20多米的地方高速掉下来,掉在远方的山坡上,过去一看。飞机竟还在地上立着,一点事也没有,哈哈。庆幸

"飞机竟还在地上立着,一点事也没有"
其实你已练成功了

网友:
楼主胆子好大哦,你成功过么?

楼主:
如果看目的,是成功了。熄火安全降落啊

网友:
练模拟啦.一般都成功.在G2里要难些,不过我都是选用油机.

网友B:
你们都错了,真正的熄火降落应该是先拉最大正螺距,等到旋翼没转速了

然后拼命以最快速度交替拉正负螺距,这样就是鸟翼原理,哈哈,无电也能飞

就看你手快不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错了,真正的熄火降落应该是先拉最大正螺距,等到旋翼没转速了

然后拼命以最快速度交替拉正负螺距,这样就是鸟翼原理,哈哈,无电也能飞

就看你手快不快了

你太有才了。哈哈

网友:
 最近也在玩呢,先是满油门推10秒,飞机飞的小小的一点了,就是没开熄火开关,直接油门到低,快到地的时候又推上去,瞒好玩的

网友C:
LZ连熄火降落的原理都没搞清楚就来做,在下实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保证你有多少砸多少!

网友D(2007-10-17):
原来熄火降落这么有乐趣~研究一下模拟器先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F:
凤凰模拟器里有这个熄火降落的练习,,,,软件给出的默认高度是40米,,,,,这几天在练习,,,,很过瘾的,,,选得机型就是450,,,,

网友G(2008-01-31):
古代人就会的道理``````孙子曰:欲擒故纵````和这个道理通的`

网友H:
呵呵,推正螺距可不是一下就推到头的啊

网友H:
高度至少20米,450也可以啊,切熄火的时候同时拉下油门杆,飞机下降的时候漫漫推油门到悬停所要的位置,将飞机拉平,在不到一米飞机要接地时拉升降舵让飞机抬头,同时继续推油门杆到最大位,左右姿态控制好,这样就落的稳一些,基本不会伤到桨

网友I:
进来学习心炸机之路

网友J:
我觉得用重点的浆做熄火降落应该好做点
重的浆惯性大点应该能保证一定的转速 亚托325碳塑浆做熄火应该比较好吧

网友K:
你正螺距不够吧

网友L:
这样子一下子从负满螺距变正满螺距,伺服器受得了么

网友H:
受不受的了咱们先不说,但是一下就推到头是不行的,必须先保持一个滑翔的时间,慢慢推

网友M:
周末试了一下450熄火
发现还是蛮好做的嘛
并不像传说的那么玄乎
明天上视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