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WFT-09的控 有三位开关吗?

楼主(2007-09-11):
谁有WFT-09的控 有三位开关吗?

网友:
有,你计划控制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有WFT-09的控 有三位开关吗?

请看天地飞9通的说明书,你指的是否是B、F开关?

楼主:
我用在3D平衡仪上的;
!

网友:
三位是什么0 1 2  吗?
看看面板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