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编车床操作注意事项

楼主(2007-09-11):
有现成的最好,没有大家就来把车床操作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和经验总结一下吧

我来丢块砖,CJM250某些转速齿轮箱声音很大,很响,很杂,某些转速没有杂音。

CJM250的齿轮箱声音大,最大的原因可能是齿轮箱内部齿轮接触不良,今天看了BBC电机的帖子,心血来潮,试了一下我的1600转速,不对,声音很大,很杂(此时电机启动很慢,可能是负荷太大,后来位置找好了后,没有声音,启动很迅速),打开齿轮箱研究了一番,发现原来是齿轮挨着边上的另一个齿轮,把手柄动了一下(本来手柄的箭头是正对着的,现在把它向下歪了一点),合上齿轮箱,试机,呵呵,微风拂面的感觉,完美。

总结:我们的小车床,挡位不像汽车或者说大机床那样清晰,可能某些挡位要正对箭头,某些要偏上一点位置,某些要偏下一点位置,后来我把每个转速都试了一次,找出它的最佳结合位置,用笔把它标出来,现在只要是我把手柄放在任何一个转速我标记的位置上,几乎没有声音。

这也可以作为CJM250的一个缺点,希望厂家以后能改进,让产品更完美。CJM250还有一个缺点,他的尾座后面没有刻度,尾座找正和偏移尾座车锥度后调整尾座比较麻烦,你们的有刻度吗?华飞家族和其他家族的朋友。

再来一点小建议,小车床的朋友买平口钳可以买100或者80的(4寸或者3寸),这样把小刀架取下后,在把平口钳的底座取下,可以直接装在车床的拖板上,呵呵,大家看看你们的小刀架旋转的2颗螺丝是不是100MM的距离,反正3寸、4寸的平口钳是100MM

网友:
俺也来胡说2句:
我的床子是金星,有自动走刀,但要自己挂齿轮
1、一定要注意电要可靠的接好,我的床接的3相,有1相接触有问题,电机巨热,然后烧了。。
2、卡盘的方头扳手一定要养成用完就取下的习惯,否则甩出来危险!
3、不要用手去摸车出来的螺纹,很锋利的。。
4、想好再动手,慢点没关系的,床子虽然小,伤人却足够了

车东西的经验:
1、磨刀不误砍柴功,刀要多花时间磨,车东西才利索
2、磨车刀可以在磨完大样后,在卡盘上夹个碗砂轮(砂轮要在机油里面泡以下,别太多,小心甩自己一身!!),把刀夹在刀架上磨,磨出来的刀角度精准,刃口锋利
3、切断比较考验床子电机的功率和床子的刚性,所以,一定要开慢速,皮带松紧也要正确
4、皮带松紧以上好后用手捏,能捏动2-3厘米为比较好,太紧,皮带寿命短,太松,切断的时候床子会震动,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去体会
5、车罗纹:0。5以下一刀就可以切出来,但为了光洁,留点余量拿板牙套或精车
           1以下2刀,1。5要切4刀
6、尾座没有快速锁定很不爽

我见过车床安2个卡盘的,可以很方便的夹很长的东西车(比中心架方便),但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弄

还有,当初我买床的时候有2种,一种是我的28,还有一种是32,现在我非常后悔没买32的 ,所以要买,就要顶大的型号买才不会吃亏和后悔,当然要考虑你楼板的承受能力

这台大连的M300A是我滴梦中情人!

我现在的床子:

网友:
1、带自动走刀的一定要小心,别跑过了回不来
2、时刻注意卡盘的爪别碰到拖板
3、细长件由车床通孔伸出不能太长,会甩弯的很危险,我车床边的柜门就被打打坏过,要是打在人身上,
4、长件加工一定要用顶尖,原因同上
5、卡盘不能多上油,会甩一身一脸
6、拆装卡盘 一定注意别把导轨砸伤
7、心思要集中,别开小差
8、还在想

网友:
车出来的

铁刨花有时比较碍事,也有会擦伤工件的机会,但,千万别拿手去拿,比刀还厉害!又热有锋利!以至于轻轻拿就会钻进你的手指肉里,还是深深....深深的!

网友:
小机床要接上保护接地,防止感应电刺激和绝缘失效触电,鞋子湿时切勿上机操作,以免出现挣扎症。
眼睛高近视的操作中最好戴个长檐帽子,防止越看越近危急聪明的头脑。
小机调试要切断总电源开关,防止误动作出现铰肉加工。

网友A:
三抓不要装夹方型六棱形,尤其的罗丝的大头不能用三爪抓,否则会出现偏摆会歪到一边打到别的东西.

自动走刀先要把工件卸下,先走走看是朝哪个方向,不要上去就开结果让小刀架顶到尾座上.

车东西的时候要站在卡盘的靠尾顶拿端,不要站在卡盘面前,一个是车出的铁屑会直接甩在你脸上落麻子,另一个万一工件甩出可以砸到你.

每车一会儿就要紧一紧卡盘,你会发现随着车床的进刀,某些比较软的东西有变形,这样就抓不紧了,要再紧紧.

MT4顶尖上在主轴上,实现两顶装夹,虽然这样很有精度,但是真正使用不是这样的,还得另做夹具,否则顶尖打滑不说,使得紧大顶尖很难卸下要在另一个观察孔中用长木棒砸下来.

不要不退刀就开机,有的时候你很懒惰了,把刀瞄准后直接上在工件上,这样让电机启动的时候非常困难,很快你的电机就会报废.

CJM250的齿轮箱不是防油象皮的,所以开一次就会松很多,而且会漏油.赶快换掉油封吧,否则油流到电机里还是会让电机报废.

CJM250的车床刀架可以调整松紧,上之前先调整松紧,不要太紧了.

切断一定要接近最慢速度.

注意你的小拖板上的防屑板伸长部分会撞到后挡屑板,尤其自动走到的时候,要看准量.

尾座轻易不要调整左右,否则很难对齐. 注意尾坐的松紧也是可调整的.

不要随便拆下电机,你会发现一个人把它安装回去需要耐心,毅力和体力.另外还有危险性.因为要把机床挪到架子边上才能卸或拧紧那最里面的罗丝.

不要使用成品刀片,如果是成品刀片的话还需要磨一下.数控机床刀片比较盾,给小床增加了车销的阻力

焊接刀片比较好使.

不要用手去停卡盘,你会发现很痛.

不要打开用手去拽着皮带转,否则谁给你开一下机,或自己太使劲,就会把手夹到皮带里去.

平常使用要把丝杆调到空挡,可减轻车床负担,并且降低躁声.一般使用根本不需要丝杆转动.

油要看好水平线,赃了或不够就要及时换,否则会磨光齿轮的.

齿轮箱的齿轮尽量自己不要拆,否则很难装上的.

别忘了带眼镜,千万不要带手套留长头发,除非你不想要手或是想光头了.

机器走动的时候不光工件和卡盘不能摸,底下的丝杆也在转动也不能摸.

暂时这么多.

网友:
大家说得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抓不要装夹方型六棱形,尤其的罗丝的大头不能用三爪抓,否则会出现偏摆会歪到一边打到别的东西.

自动走刀先要把工件卸下,先走走看是朝哪个方向,不要上去就开结果让小刀架顶到尾座上.

车东西的时候要站在卡 ...

说的都是至理名言。

网友:
"三抓不要装夹方型六棱形,尤其的罗丝的大头不能用三爪抓,否则会出现偏摆会歪到一边打到别的东西."------我有过
自动走刀先要把工件卸下,先走走看是朝哪个方向,不要上去就开结果让小刀架顶到尾座上.-----------我有过,不过不是尾坐/是卡盘啊!
每车一会儿就要紧一紧卡盘,你会发现随着车床的进刀,某些比较软的东西有变形,这样就抓不紧了,要再紧紧.---------千真万确

---------------------------------------------------------

网友:
长头发要塞进帽子里,【不要留长发】
双手不能放在套套里,【不要带手套】
扳手不要插进洞洞里,【开车前将卡盘用手拔几圈】
眼睛最好藏进片片里。【工作时最好戴上护目镜】

网友:
不懂!!帮我下!!谢谢!!

这个电机可以直接接220的电吗??

网友:
这个提问贴,不该放在这
要用三相220  其实就是星三角接法  左边是星形(Y形)右边是三角接法 这个如果用在家里的单相220V上,就要使用单相220变三相220的变频器
就是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8103&extra=page%3D2

网友:
好贴,收藏下来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