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6EXHP边上的电源插空

楼主(2007-09-11):
想问下,6EXHP边上电源插控是做什么用的,可以在家接变压器,玩模拟器吗?,或是给电池充电??
应该配什么样的变压器,多少V,等等,说明书上没说呀,谢谢了

网友:
充电用的,用什么充电器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
充电用

外接FUATABA配的冲电器,如果用平时用的那些专用专电器,会有危险, 因为里边加了一个二管

楼主:
也就是说用普通充电电池8个,比如1700毫安的,就可以从边上直接充电了,是吗?用多少V的,充满了会自动断吗?还是自己算时间,谢谢

楼主:
可以不放电池,光插变压器在家玩模拟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用普通充电电池8个,比如1700毫安的,就可以从边上直接充电了,是吗?用多少V的,充满了会自动断吗?还是自己算时间,谢谢

最好是用FUTABA原装的充电器,充电电流了,又充得饱,很安全,就是时间长一点,如果要用普通的充电器(带保护的)最好电池从控拆一下来充最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放电池,光插变压器在家玩模拟器吗?

好像不行,FUTABA的设计充电时,就是外加电源时是开关打到下边的,不能开机,当一开机外边的电源自然断开,但可以改一下,模拟线口,可以接下模拟线就开机,就行了,但长期这样用会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