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闸刀”开关大家用在机床接线上吗?!

楼主(2007-09-11):
(无正文)

网友:
看不到图片:loveliness: 您编辑一下,把后面多余的“”去掉。
总电源开关建议用空气开关安全些

楼主:
不好意思,很少上图,不熟,再上。。。

:loveliness:

网友:
这个我看还是把它砸了卖铜吧,用在车床上还是免了吧

楼主:
大家能介绍下用什么样的空开吗?大小无所胃,有图最好。。。

网友:
先看看你用多大的电流,留一些余量就行了,空开到处都有。

网友:
这种闸刀开关切不要再用了!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空气开关网上有很多图片及参数,搜一搜就很容易找到:loveliness: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找找把它改了。。。

网友:
LZ的是很古老的开关

网友:
没有使用价值,还是装个空气开关好些

网友:
空气开关怎么选择?

功率瓦数.还是电压?

网友:
还是用断路器好一点,这个会产生电弧,不安全啦

网友:
先选相,单相电机就买单路的,3相就买3路的,千万不要把零线也走开关呀!!切记!!

然后买个10A(电流)的足够了

网友A:
用DZ47系列的高分断小型断路器就行了,电流根据你车床总功率大小选择,那总闸刀开关最好不要用,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Z47系列的高分断小型断路器就行了,电流根据你车床总功率大小选择,那总闸刀开关最好不要用,很危险的。

用这个也不错 可以作不频繁通断的总电源开关使用

网友B:
但是国家安规上规定装了空气开关后还需要明显断开点,就是铡刀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国家安规上规定装了空气开关后还需要明显断开点,就是铡刀开关。

网友:
明显断开点,空气开关也是